温度传感器引线的三种方式

楼主(2022-02-27):
pt100也称为铂热电阻,也就是由金属铂制造的一种电阻,与普通电阻一样,没有正负极性之分。但是,pt100分为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需要注意正确的接线。

温度传感器引线的三种方式

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引线PT100温度传感器:为了尽量减少热分流和提高响应时间,热电偶是由薄的金属丝(铂类型的情况下,成本也是一个考虑)。这可能会导致热电偶具有较高的电阻,它可以使噪声敏感,也可能导致错误,由于测量仪器的输入阻抗。一个典型的暴露32awg导线(0.25毫米直径的)交界处的热电偶,将有一个约15欧姆/米的电阻。的picotc-082mΩ输入阻抗,因此会产生这种电缆12米的误差小于0.01%。如果需要用细导线或长电缆热电偶探头,它是值得保留的热电偶引线短,然后用热电偶延长线(这是厚得多,因此具有较低的电阻),热电偶和测量仪器之间的运行。它始终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以你的热电偶的电阻测量使用前。通常的原因是大气颗粒物扩散到金属在极端工作温度。另一个原因是杂质和化学品扩散到热电偶导线绝缘。如果在高温下操作,检查探头绝缘层的规范。

楼主:
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