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Flash系列MCU Self-update UART协议

楼主(2022-02-27):
TE, ar, pd, se

所谓独立型就是专门划出一部分闪存(Flash)空间用来存储引导程序(BootLoader)。

如下图:

  • BootLoader:引导程序

  • Firmware A:应用程序

  • Firmware B:下载备份程序

Firmware A区用来固定执行应用程序,当引导程序(BootLoader)将接收到的新固件存入到Firmware B区,并校验成功后,Firmware A区中的应用程序将被擦除,然后Firmware B区的新固件将写入到Firmware A区中。

这种方式是比较常见的有一种,有Firmware B备份区,使其下载更加安全。

AN0105_Flash系列MCU Self-update

网友A:
这是比较常见的升级实现方式

网友B:
这是一种什么串口协议啊

网友C:
其实就是普通的串口吧

网友D:
这是一个什么系列啊

网友E:
A区是不能动的是吗

网友F:
这样做很安全

网友G:
一种常规的升级方式

网友H:
有参考例程嘛?

网友I:
有实际应用例程吗

网友J:
这个有没有例程可以看一下?

网友K:
大部分都是这样设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