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并联电路的优缺点

楼主(2022-02-27):
我们知道,电气和电子电路可以由多个电气和电子元件组成。其中,电阻器是必不可少的组件,因为它在限制电路内的电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种电流限制的度量称为电阻。电路中电阻器的组合有两种方式,串联电阻器和并联电阻器。但是这两种组合的整体电阻主要取决于它们的值以及它们在电路中的连接方式。接下来本文将讨论并联电阻。

并联电阻的定义

并联电阻器可以定义为,每当两个或多个电阻器连接到两个相同的节点时,它就有一个以上的电流路径,通常连接到单个电压源。并联电路中的电阻器,电流流过一条路径,因为有几条路径可供电流流动。
由于并联中有几条电流供应路径,所有分支的电流都不相同,但电路中所有并联电阻的电压降将相同。因此,该电路在电阻器上具有公共电压。并列符号中的电阻如下所示。
电路符号

电阻并联电路图

并联电路中的电阻如下所示。在下面的电路中,三个电阻并联。因此,R1电阻器两端的电压降等于R2电阻器两端的电压降,同样地,等于R3电阻器两端的电压降。

电阻并联电路图
在上述电路中,电压源“VAB”位于A和B等两点之间。一旦R1、R2和R3等三个电阻器并联组合,则每个电阻器上的电压降是相同的。所以VAB=VR1=VR2=VR3。
'VAB'是A和B节点之间的电压供应。
'VR1'是R1电阻上的电压降。
'VR2'是R2电阻上的电压降。
'VR3'是R3电阻上的电压降。
但是流过这个电路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如果电流“I”的流动离开节点“A”,那么电流“I”将有3条路径到达节点B。每个电阻器中的电流都与其电阻无关。因此,在连接电路中的电阻器,三个电阻器内的电流不相似。如果电流“I1”流过R1电阻,则电流“I2”流过R2电阻,“I3”电流流过“R3”电阻。

电阻并联

所以根据KCL(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电路中一个节点的流入电流等于其他节点流出的电流。因此,I=I1+I2+I3。
根据欧姆定律,我们知道V=IR=>I=V/R,所以,I1=V/R1,I2=V/R2,I3=V/R3
如果上述电路的总电阻为“RT”,则I=V/RT,所以,V/RT=V/R1+V/R2+V/R3,V(1/RT)=V(1/R1+1/R2+1/R3),1/RT=1/R1+1/R2+1/R3
如果上述电路的等效电阻是“Req”,则它是通过包括各个电阻的相等值(1/R)来计算的。因此,并联公式中n个电阻的等效电阻“Req”方程如下所示。
(1/Req)=(1/R1)+(1/R2)+(1/R3)+………+(1/Rn)
从上面的等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与最小电阻器的电阻相比,并联组合的“n”个电阻的电阻总是较小。如果两个电阻并联,则相等的电阻可以写为1/Req=1/R1+1/R2=>Req=R1*R1/(R1+R2)
如果两个电阻以相等的电阻“R”并联组合,则等效电阻的组合为“R/2”。同样,如果3个电阻与等效电阻“R”并联,则等效电阻的组合为“R/3”。这里,电导值可以通过电阻的倒数并联得到。一般用“G”符号表示,单位为“Siemens”,用“S”符号表示。

电阻并联功率

电阻并联组合的功率类似于串联组合。整个功率等于通过各个电阻器溶解的功率量。与串联组合类似,并联组合使用的总功率为PT=P1+P2+P3+….Pn
测量通过电路中的电阻溶解的瓦特功率的简单方法是使用焦耳定律,例如P=IV
在上述等式中,其中电力为“P”,电压为“V”,电流为“I”。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电阻器中的电流都是相等的。通过将V=IR(欧姆定律)代入焦耳定律,我们可以得到通过初始电阻器溶解的功率为
P1=I^2R1,P2=I^2R2,P3=I^2R3

电阻并联的优点包括以下几点。
当电阻并联时,电压是稳定的。因此,每个电阻器上的电位差等于提供的电压。
我们可以在电路中添加或移除新的电阻器,而不会影响电路中其他使用过的组件。

电阻并联的缺点包括以下几点
需要额外的电线以并联组合连接。
由于并联电路内的电阻减小,电压不能增加。
一旦需要在整个单元中准确地流过相似量的电流,这种连接将不起作用。
设计既复杂又昂贵。
可能会意外发生短路。
如果其中一条路径出现错误,则电流将通过不同的电路路径提供。

并联电路有什么用?
在每个房子里,电线都可以以并联电路的形式完成。
并联电路用于汽车工业的直流电源。
通过这种组合可以设计计算机硬件。

楼主:
并联电阻器可以定义为,每当两个或多个电阻器连接到两个相同的节点时,它就有一个以上的电流路径,通常连接到单个电压源。并联电路中的电阻器,电流流过一条路径,因为有几条路径可供电流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