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滤波器与安规电容

楼主(2022-02-27):
安规电容分为X电容、Y电容下图为X电容

下图为Y电容

下图所示为X电容和Y电容应用电路,这是开关电源的220V交流输入电流,也称瞬变滤波电路或EMI滤波器。电路中R1为压敏电阻。L1,L2是铁氧体线圈,FU1为熔断器。

下图所示为开关电源中X电容和Y电容实物

EMI滤波器作用
EMI滤波器设置在220V交流电进线与整流电路之间,用来滤除市电网中的电压瞬变和高频干扰,同时也防止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产生的高频干扰传输到市电网中,形成对其他用电器的高频干扰。
1、差模高频干扰信号与X电容电路分析220V交流电进线为两根,一根是相线,一根是零线。这两跟引脚上会产生两种高频干扰信号。及差模干扰信号和共模干扰信号。如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高频干扰信号U1和U2方向相同,大小相等。这样的两个信号称为共模信号。高频干扰信号U3和U4方向相反,且大小相等,这样的两个信号称为差模信号。在电路中接入X电容C3后,由于高频干扰信号频率比较高,C3对高频干扰信号的容抗小,这样差模高频干扰信号通过X电容C3构成回路,如下图所示,而不能加到后面的整流电路中,这样达到消除差模高频干扰信号的目的。
2、共模高频干扰信号与Y电容电路分析下图是Y电容消除共模高频干扰信号示意图,一直共模高频干扰信号必须用两只Y电容,因为相线和零线上都有高频干扰信号。
相线上的共模高频干扰信号通过Y电容C1接到地线,零、相线上的共模高频干扰信号通过Y电容C2到地线,这样共模高频干扰信号就不能加到后面电路中,达到抑制共模高频干扰信号的目的。

X电容要求
Y电容要求
3、安规电容认证标记

楼主:
EMI滤波器设置在220V交流电进线与整流电路之间,用来滤除市电网中的电压瞬变和高频干扰,同时也防止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产生的高频干扰传输到市电网中,形成对其他用电器的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