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光电三极管结构和原理

楼主(2022-02-27):
光电三极管也称光敏三极管,它的电流受外部光照控制,是一种半导体光电器件。

1.光电三极管工作两个过程:
  • 一是光电转换;
  • 二是光电流放大。
最大特点是输出电流大,达毫安级。(但响应速度比光电二极管慢得多,温度效应也比光电二极管大得多。)

2.光电三极管结构:
光电三极管有塑封、金属封装(顶部为玻璃镜窗口)、陶瓷、树脂等多种封装结构,引脚分为两脚和三脚型。
对于金属壳封装下面有一个凸块,与凸块最近的那只脚为发射极e。
  • 两脚光电三极管:剩下的那条脚则是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c;一般两脚光电三极管,管脚分别为集电极c和发射极e,而光窗口则为基极b。
(对环氧平头式、微型光电三极管的管脚识别方法:长脚为发射极e,短脚为集电极c )

  • 三脚光电三极管:与发射极e脚最近的是基极b,离e脚远的是集电极c。

3.光电三极管工作原理:
  • 在无光照射时,光电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无电信号输出。
  • 当光信号照射光电三极管的基极时,光电三极管导通,首先通过光电二极管实现光电转换,再经由三极管实现光电流的放大,从发射极或集电极输出放大后的电信号。

4.光电三极管检测
(1)电阻测量法(指针式多用电表×1kΩ挡)
  • 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无光照时指针微动(接近∞);
  • 随着光照的增强电阻变小,光线较强时其阻值可降到几kΩ~1kΩ以下;
  • 再将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有无光照指针均为∞(或微动),说明该管子是好的。

(2)电阻测量法(数字式多用电表20kΩ挡)
红表笔接c极,黑表笔接e极,完全黑暗时显示1,光线增强时阻值随之降低,最小可达1kΩ左右。

(3)测电流法
工作电压5V,电流表串接在电路中,c极接正,e极接负。
无光照时小于0.3μA;光照增加时电流增加,可达2~5mA。

补充说明:
(1)光电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在无光照时也会与普通二极管一样是数干欧;
(2)光电三极管在无光照时,不论多用电表表笔是以何种方式接管脚,其阻值都是很大的;
(3)不得使用指针式多电表的R×1Ω、R×10Ω档测量光电三极管。

楼主:
光电三极管有塑封、金属封装(顶部为玻璃镜窗口)、陶瓷、树脂等多种封装结构,引脚分为两脚和三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