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更换注意点

楼主(2022-02-27):
1、二极管的选配方法

更换二极管时尽可能地用同型号的二极管更换。选配二极管时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 对于进口二极管,先查手册,如无进口的,选用国产二极管来代替,也可以根据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以及主要参数要求,先用参数相近的二极管代替。
  • 不同用途的二极管不宜代用,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也不能互相代用。
  • 整流二极管主要考虑最大整流电流和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两个参数
  • 当代用的二极管接入电路再度损坏时,考虑是否是代用的二极管型号不对,还要考虑二极管所在的电路是否还存在其它故障。
  • 当代用二极管接入电路后,工作性能不好,应考虑所用二极管是否能满足电路的使用要求,同时也应考虑电路中是否还有其他故障。
2、二极管更换方法
  • 插下原二极管前认清二极管的极性,焊上新二极管时也要认清引脚的极性,正负引脚不可接反,否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更严重的是由此导致错误的认为故障不在二极管,而去其它电路中找故障部位,造成修理走弯路。
  • 原二极管为开路故障时,可以先不拆下原二极管,而直接用一个新的二极管并联上去,如下图所示。其他引脚较少的元器件在发生开路故障时,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怀疑原二极管击穿或性能不良时,一定要拆掉原二极管,焊上新二极管。

楼主:
当代用的二极管接入电路再度损坏时,考虑是否是代用的二极管型号不对,还要考虑二极管所在的电路是否还存在其它故障。

网友A:
注重降额使用!

网友B(2022-06-26):
当代用的二极管接入电路再度损坏时,考虑是否是代用的二极管型号不对,还要考虑二极管所在的电路是否还存在其它故障

网友B(2023-03-31):
对于进口二极管,先查手册,如无进口的,选用国产二极管来代替,也可以根据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以及主要参数要求,先用参数相近的二极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