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可控硅的电路标识

楼主(2022-02-27):
识别晶闸管(可控硅)的电路标识
晶闸管(可控硅)在电路中的标识如下图,晶闸管种类不同,在电路中的标识也有所不同。
电路符号表明了晶闸管的类型:引线由电路符号两端伸出,与电路图中的电路线连通,构成电子线路。标识信息通常提供了晶闸管的类别、在电路图中的序号以及型号等参数信息。

2、识读晶闸管(可控硅)的标识信息
晶闸管的标识主要有:产品名称、类型、额定通过电流,峰值电压等。见下图

上图中晶闸管为单向晶闸管,G表示其控制极,A是阳极,K是阴极。

上图中是双向晶闸管,BCR是其在电路中的名称,G表示其控制极,T1是第一电极,T2是第二电极。

楼主:
电路符号表明了晶闸管的类型:引线由电路符号两端伸出,与电路图中的电路线连通,构成电子线路。标识信息通常提供了晶闸管的类别、在电路图中的序号以及型号等参数信息。

网友A(2022-06-26):
引线由电路符号两端伸出,与电路图中的电路线连通,构成电子线路。标识信息通常提供了晶闸管的类别、在电路图中的序号以及型号等参数信息

网友A(2023-03-31):
晶闸管(可控硅)在电路中的标识如下图,晶闸管种类不同,在电路中的标识也有所不同。
电路符号表明了晶闸管的类型:引线由电路符号两端伸出,与电路图中的电路线连通,构成电子线路。标识信息通常提供了晶闸管的类别、在电路图中的序号以及型号等参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