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使用FatFs

楼主(2022-02-27):
1、定义一些变量
在我们代码开始的部分,先定义一些变量供我们使用。这里选择几个来解析一下。
第一个FIL file;这个变量是文件的结构体变量,记录了我们打开的文件的信息。使用f_open等函数的时候都要用到。
第二个Words变量是一个字符串指针,我用这个指针来存储读取的字符信息。这里我们就使用了malloc函数来分配内存,我们通过修改启动代码提供了更多的堆内存所以这里就可以分配一些给我们使用。
第三个是Path这个字符串,这里保存的是文件所在的路径。关于文件路径的写法,请参考FatFs的官方文档 网站
  FIL file;  uint8_t Status = 0;  char* Words = malloc(256);  char* String = "\nWrite some words to this file by STM32F407 MCU.\n";  UINT Number = 0;  char Path[16] = "/File/test.txt";
2、使用f_open
关于f_open函数的具体用法和详细说明,参见FatFs官方文档 网站。这里可以看看我在下方贴出的代码作为参考来使用。
3、使用f_read
关于f_read没有特别的说明,详细的用法去看看FatFs官方文档 网站。这里只想说一下第三个和第四个参数。这里的第三个参数是给定的要读取的字节数,而第四个参数是最后读取了的字节数的存储指针。这里要说明的是,不一定你要读取128个字节就一定会读取这么多,如果遇到了文件尾符号就会停止读取。停止读取的时候就会把读取的字节数写入到第四个参数指定的存储空间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返回的读取字节数来发送到串口,不需要自己数读取了多少个字节。
if(!f_open(&file, Path, FA_READ | FA_OPEN_EXISTING | FA_WRITE))  {  f_read(&file, Words, 256, &Number);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Words, Number, 500);  }
4、使用f_lseek
我在调用f_write函数之前,调用了一下f_lseek函数来移动文件指针。不过在这里并不需要,你们参考我的完整工程文件就知道。在这之前我已经进行了文件读取的操作,文件指针已经定位在了文件的最后一个字节这里。不过我还是调用了一下,因为有时候需要用到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详细用法请参考FatFs的官方文档 网站
5、使用f_write
f_write的用法和f_read非常相似,这里就不在赘述。第三个参数和第四个参数的含义也是大同小异。想了解这个函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考FatFs的官方文档 网站
  f_lseek(&file, Number);  Status = f_write(&file, String, 49, &Number);
6、使用f_close
f_close这个函数的用法就非常的简单了,这里在写入操作之后要调用一次这个函数。调用了这个函数之后,写入的信息才可以保存在SD卡的上面,下一次才可以读取出来。如果没有使用这个函数的话,文件就会存储在缓冲区中,只有这一次读取可以成功。到了下一次复位的时候,读取的还是原先的文件内容。
f_close(&file);
7、再次读取文件内容
现在我们有写入了一些信息到了我们的文件里面,再次读取一下看看写入成功了吗。下面的代码实现了这一功能,大家参考一下。
f_open(&file, Path, FA_READ | FA_OPEN_EXISTING);  if(!Status)  {  f_read(&file, Words, 256, &Number);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Words, Number, 500);  }  f_close(&file);
五、上电测试
代码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编译通过下载到我们的开发板上就行了。如果你的硬件连接都非常的正确,而且按照前面的步骤来的话就可以开始测试读取SD卡了。
我在SD卡的根目录下建立了/File/test.txt
初始的文件内容如下:
This is a test file to confirm the library of FatFs.
Don't support Chinese in this file.
Wish you a good luck!
测试结果
来源https://www.cnblogs.com/wang--jie/p/94421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