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60系列芯片RTOS

楼主(2022-02-27):
    HC32F460系列芯片有freertos、rtx。rt-thread等的官方移植好的样例吗?

网友A:
原子的教程就行,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
有的,freerots,得找代理技术去问。RT得去RT去找一下,

网友C:
涉及到跑系统 其实所有型号都差不多 不用纠结型号和厂商的

网友D:
不同厂家之间芯片的移植麻烦吗

网友E:
具体修改的地方一样吗

网友F:
这个得看具体型号了

网友G:
其实流程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官方有移植教程吗

网友I:
跑系统的好处就是,了解资源的初始化,和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I:
移植过程其实差不多的,有个移植的底子之后,貌似就不再关注了

网友J:
参考其它片子的移植教材就可以了

网友K:
同一内核架构的mcu,移植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L:
楼主应该是想找个移植好的,干净的底子程序

网友M:
很多的移植过程应该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