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圆环是什么符号?BE 可看成二极管吗?

楼主(2022-02-27):
请问下面红圈里的是什么意思?

三极管的 B E 脚是否相当于二极管?(当然是在不击穿的前提下)。
假如我把两个电路这样连起来,两个 output 不同,那么 A 点的值是怎样的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表示恒流电路,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认为是个较大的电阻,但这个电阻是动态变化的,保持电流恒定。
BE可以认为是二极管,事实上不是!
这是个传感器放大带驱动的,输出并联没有意义!如果并联,A点不为2路输出的总和(因为电流可以看作是电流输出型)。

网友B:
两个电路这样连起来,就看谁的电压高了,就像两个二极管的正极接不同电压,负极接一起再接个电阻到地。

网友C:
二极管的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示恒流电路,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认为是个较大的电阻,但这个电阻是动态变化的,保持电流恒定。
BE可 ...

请问这里为何要接恒流电路呢?
用下拉电阻肯定不行,因为输出电压高了,从下拉电阻跑掉的电流也大了。
浮空为何不行呢?运放肯定有输出的。

网友D:
这是一个恒流源,按照你下面这张图的画法,主要目的拿来做电流镜像。而且,按照你到思路,下面这个图A点的输出电压一定是相等的,唯一不同的是左右两点的电流可能不同,不过这需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