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II 使用详解

楼主(2022-02-27):
Quartus13.0使用教程详解(由于这不是我一次编写完成的所以有些图可能不符,但是基本流程是正确的)
双击桌面图标
打开点击create new project
输入工程名
Create? Choose yes
直接next
按如图所示参数选择,然后next

楼主:
这里选择仿真工具modelsim-altera语言选择verilog HDL,然后next
这是总结界面可以查看自己选择的选项是否正确。然后finish
点击文件选择新建,选择verilog HDL文件,OK
编辑好文件后选择保存,我这里是用的notepad++写的所以文件名貌似不能改动,所以只能等文件写完之后改动就行了,为了保持连贯性所以现在把编辑器改回来
然后将代码写进文件,点击file 选择save as
修改工程名,点击保存
然后开始编写工程了,我这里编写的是一个流水灯工程
点击这里,分析和综合,点击红色箭头旁边的按钮是编译。在不进行下板子之前,点击编译检查正误。

楼主:
出现了3个error,修改完成后,再次编译,直到没有error,这里我就不上图了。。。
然后再重复上面新建文件的方法新建一个测试文件led_water_tb,测试文件写好之后就可以进行仿真了。
仿真需要用modelsim软件,所以需要设置一下,上面点击setting
选择simulation注意这些参数,我这里已经联合好了,刚开始是需要点击
点击Test bench进行quartusII与modelsim的联合仿真
点击new
找到刚才编辑好的tb文件
文件名还是要写上的,注意:这里只要填写和测试文件相同的文件名即可,不需要加上.v。因为这是个测试文件名而不是文件。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OK,后面这里,点击apply,OK
设置完成之后,按如图上点击进行仿真
从仿真图上看,这是完全正确的。

楼主:
关于Modelsim进行recomplie操作

修改完.v或tb文件后,找到该文件,右键点击recompile。

回到wave界面,点击restart,OK~。然后run-all。即可仿真出来修改后的文件波形图。
仿真完成后,下来便是下板子仿真

点击PIN planer 会弹出如下界面

接下来分配引脚,分配完引脚后,如图所示,然后直接关闭就好。我这里是随便找来了一张图,引脚分配的话,altera的板子一般都有tcl引脚分配表,查表即可。

然后点击start compile 进行综合,弹出窗口点击OK

然后点击programmer会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hardware setup选择硬件,然后close

点击Add file,在outfile文件里选择,sof文件,选择open

最后点击start,这样下载板子便成功了,由于我这演示的时候没有连接板子,所以start显示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