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Quartus II软件基础介绍

楼主(2022-02-27):
Quartus II软件简介
Quartus II设计软件是Altera提供的完整的多平台设计环境,能够直接满足特定设计需要,为可编程芯片系统(SOPC)提供全面的设计环境。Quartus II软件含有FPGA和CPLD设计所有阶段的解决方案。
Quartus II是Altera公司新一代的EDA设计工具,由该公司早先的MAX+PLUS II演变而来。不仅继承了MAX+PLUS II工具的优点,更提供了对新器件和新技术的支持,使设计者能够能轻松和全面地介入设计的每一个环节。本章将对这个软件进行全面的介绍。

5.2  Quartus II软件新特性
可以按照个人偏好,自定义Quartus II软件的布局、菜单、命令和图标。当第一次打开Quartus II软件时,可以在标准Quartus II用户界面和MAX+PLUS II界面之间选择外观和操作习惯,或者稍候使用“Customize”对话框(Tools菜单)选择外观和操作习惯。
“Customize”对话框也允许设置是否显示Quartus II或者MAX+PLUS II快捷菜单,是设置在菜单栏的左边还是右边。Quartus II快捷菜单包含的菜单命令用于每个Quartus II应用程序,是常用处理命令。如图5.1所示为“Customize”对话框。
MAX+PLUS II快捷菜单与MAX+PLUS II软件的MAX+PLUS II菜单类似,提供用于应用程序的命令,也是常用的MAX+PLUS II菜单命令。MAX+PLUS II菜单上的命令与相应的Quartus II命令功能相同。如图5.2所示为Quartus II和MAX+PLUS II快捷菜单。

图5.1  Customize对话框
图5.2  Quartus II和MAX+PLUS II快捷菜单

以下步骤描述了使用Quartus II基本设计流程。
(1)使用New Project Wizard(“File”菜单)建立新工程并指定目标器件或器件系列。
(2)使用Text Editor建立Verilog HDL、VHDL或Altera硬件描述语言(AHDL)设计。根据需要,使用Block Editor 建立表示其他设计文件的符号框图,也可以建立原理图。还可以使用Mega Wizard® Plug-In Manager(“Tools”菜单)生成宏功能模块和IP功能的自定义变量,在设计中将它们例化。
(3) 使用Assignment Editor、Pin Planner、Settings对话框(“Assignments”菜单)、Floorplan Editor、“Design Partitions”窗口、“LogicLock”功能指定初始设计约束。
(4)进行Early Timing Estimate,在完成Fitter之前生成时序结果的早期估算。
(5)使用SOPC Builder或DSP Builder建立系统级设计。
(6)使用Software Builder为Excalibur™器件处理器或Nios®嵌入式处理器建立软件和编程文件。
(7)使用Analysis & Synthesis 对设计进行综合。
(8)如果设计含有分区,而没有进行完整编译,则需要采用Partition Merge合并分区。
(9)通过使用Simulator 和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命令在设计中执行功能仿真。
(10)使用Fitter对设计进行布局布线。
(11)使用PowerPlay Power Analyzer进行功耗估算和分析。
(12)使用Timing Analyzer对设计进行时序分析。
(13)使用Simulator对设计进行时序仿真。
(14)使用物理综合、Timing Closure平面布局图、LogicLock功能、“Settings”对话框和Assignment Editor改进时序,达到时序逼近。
(15)使用Assembler为设计建立编程文件。
(16)使用编程文件、Programmer和Altera硬件对器件进行编程,或将编程文件转换为其他文件格式以供嵌入式处理器等其他系统使用。
(17)使用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SignalProbe功能或Chip Editor对设计进行调试。
(18)使用Chip Editor、Resource Property Editor和Change Manager管理工程更改。

5.3  Quartus II软件的安装与启动
使用PC机安装Quartus II的系统配置要求如下。
·  CPU:奔腾II 400MHz以上。
·  内存:512MB以上。
·  大于800MB的安装空间。
·  Windows 2000或Windows XP操作系统。
·  Microsoft Windows兼容的SVGA显卡。
·  具有并行通信口或USB通信口,以便用下载电缆。

Quartus II软件安装步骤如下。
(1)运行安装向导:Install.exe。
(2)单击“Install Quartus II and Related Software”按钮,进入欢迎界面,单击“Next”按钮进入安装Quartus II软件的安装向导界面。在这个安装向导界面中,选中Quartus II,其他项目不选,单击“Next”按钮,进入下一步。
(3)在“License Agreement”对话框上选中“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选项,单击“Next”按钮,进入下一步。
(4)在“Custom information”对话框上,输入用户信息“User Name:xxx,Company Name:xxx”,单击“Next”按钮,进入下一步。
(5)在“Choose Destination Location”对话框上选择安装路径,也可使用默认路径。确保硬盘上有足够的空间,单击“Next”按钮进入下一步。
(6)在 Setup Type 对话框上选中“Complete”选项,单击“Next”按钮,进入下一步。
(7)确认安装设置,单击“Next”按钮,安装向导开始复相关文件。
(8)在“Quartus II Talkback”对话框上,单击“确定”按钮继续安装。
(9)在“Install shield Wizard Complete”对话框上,去掉“Launch Quartus II 6.0”选项,单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
(10)回到安装向导主界面,单击“Install FLElm Server”按钮,启动 FLElm Server 的安装向导。在“Choose Destination Location”对话框上,单击“Next”按钮,安装到默认路径。
(11)文档复制完毕,单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
(12)回到安装向导主界面,单击“Exit”按钮,退出安装向导。
(13)根据license的安装说明安装license。
(14)至此, Quartus II 6.0 已经可以使用了。

5.4  Quartus II软件设计流程
利用Quartus II进行设计的流程如图5.3所示。
这是一个完整的设计流程,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其中的一些步骤可以进行简化。简化的Quartus II设计过程如图5.4所示。
                图5.3  Quartus II设计流程             图5.4  简化的Quartus II设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