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中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区别

楼主(2022-02-27):
1、阻塞赋值对应的电路往往与触发沿没有关系,只与输入电平的变化有关系。阻塞赋值符号:=
2非阻塞赋值对应的电路结构往往与触发沿有关系,只有在触发沿时才有可能发生赋值的情况。非阻塞赋值符号:<=
1、阻塞赋值操作符用等号(即 = )表示。“阻塞”是指在进程语句(initial和always)中,当前的赋值语句阻断了其后的语句,也就是说后面的语句必须等到当前的赋值语句执行完毕才能执行。而且阻塞赋值可以看成是一步完成的,即:计算等号右边的值并同时赋给左边变量。例如:
当执行“x=next_x;”时,x会立即的到next_x的值。而下一句“y=x;”必须等到“x=next_x;”执行完毕才能被执行。由于这两条语句都没有延迟(相当于导线),导致他们的等价语句为“y=next_x;”。
赋值是实时的,计算完右面的马上赋值给左边的,然后再执行下一句,操作时串行的,且在一个alway内完成。
2、非阻塞赋值操作符用小于等于号 (即 <= )表示。“非阻塞”是指在进程语句(initial和always)中,当前的赋值语句不会阻断其后的语句。非阻塞语句可以认为是分为两个步骤进行的:
①计算等号右边的表达式的值,(我的理解是:在进入进程后,所有的非阻塞语句的右端表达式同时计算,赋值动作只发生在顺序执行到当前非阻塞语句那一刻)。
②在本条赋值语句结束时,将等号右边的值赋给等号左边的变量。
例如:
当执行“x<=next_x;”时,并不会阻断语句“y<=x;”的执行。因此,语句“y<=x;”中的x的值与语句“x<=next_x;”中的x的值不同:语句“y<=x;”中的x是第一个D触发器的初值(Q0)。而语句“x<=next_x;”中的x的值是D触发器经过一个同步脉冲后的输出值(Q1)。基于此这个进程产生了与阻塞赋值进程截然不同的结果,即:产生了移位寄存器的效果。
简单理解就是,阻塞赋值是按需执行,非阻塞赋值是并行执行。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要点,我们需要对Verilog 语言中的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功能和执行时间上的差别有深入的了解。为了解释问题方便下面定义两个缩写字:
RHS – 方程式右手方向的表达式或变量可分别缩写为:RHS表达式或RHS变量。LHS – 方程式左手方向的表达式或变量可分别缩写为:LHS表达式或LHS变量。
IEEE Verilog标准定义了有些语句有确定的执行时间,有些语句没有确定的执行时间。若有两条或两条以上语句准备在同一时刻执行,但由于语句的排列次序不同(而这种排列次序的不同是IEEE Verilog标准所允许的), 却产生了不同的输出结果。这就是造成Verilog模块冒险和竞争现象的原因。为了避免产生竞争,理解阻塞和非阻塞赋值在执行时间上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

楼主:
阻塞赋值
阻塞赋值操作符用等号(即 = )表示。为什么称这种赋值为阻塞赋值呢?这是因为在赋值时先计算等号右手方向(RHS)部分的值,这时赋值语句不允许任何别的Verilog语句的干扰,直到现行的赋值完成时刻,即把RHS赋值给 LHS的时刻,它才允许别的赋值语句的执行。一般可综合的阻塞赋值操作在RHS不能设定有延迟,(即使是零延迟也不允许)。从理论上讲,它与后面的赋值语句只有概念上的先后,而无实质上的延迟。若在RHS 加上延迟,则在延迟期间会阻止赋值语句的执行, 延迟后才执行赋值,这种赋值语句是不可综合的,在需要综合的模块设计中不可使用这种风格的代码。
阻塞赋值的执行可以认为是只有一个步骤的操作:
计算RHS并更新LHS,此时不能允许有来自任何其他Verilog语句的干扰。所谓阻塞的概念是指在同一个always块中,其后面的赋值语句从概念上(即使不设定延迟)是在前一句赋值语句结束后再开始赋值的。
如果在一个过程块中阻塞赋值的RHS变量正好是另一个过程块中阻塞赋值的LHS变量,这两个过程块又用同一个时钟沿触发,这时阻塞赋值操作会出现问题,即如果阻塞赋值的次序安排不好,就会出现竞争。若这两个阻塞赋值操作用同一个时钟沿触发,则执行的次序是无法确定的。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例1]. 用阻塞赋值的反馈振荡器
module fbosc1 (y1, y2, clk, rst);
output y1, y2;
input clk, rst;
reg y1, y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y1 = 0; // reset
else y1 = y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y2 = 1; // preset
else y2 = y1;
endmodule
按照IEEE Verilog 的标准,上例中两个always块是并行执行的,与前后次序无关。如果前一个always块的复位信号先到0时刻,则y1 和y2都会取1,而如果后一个always块的复位信号先到0时刻,则y1 和y2都会取0。这清楚地说明这个Verilog模块是不稳定的会产生冒险和竞争的情况。

楼主:
非阻塞赋值
非阻塞赋值操作符用小于等于号 (即 <= )表示。为什么称这种赋值为非阻塞赋值?这是因为在赋值操作时刻开始时计算非阻塞赋值符的RHS表达式,赋值操作时刻结束时更新LHS。在计算非阻塞赋值的RHS表达式和更新LHS期间,其他的Verilog语句,包括其他的Verilog非阻塞赋值语句都能同时计算RHS表达式和更新LHS。非阻塞赋值允许其他的Verilog语句同时进行操作。非阻塞赋值的操作可以看作为两个步骤的过程:
1) 在赋值时刻开始时,计算非阻塞赋值RHS表达式。
2) 在赋值时刻结束时,更新非阻塞赋值LHS表达式。
非阻塞赋值操作只能用于对寄存器类型变量进行赋值,因此只能用在"initial"块和"always"块等过程块中。非阻塞赋值不允许用于连续赋值。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例2]. 用非阻塞赋值的反馈振荡器
module fbosc2 (y1, y2, clk, rst);
output y1, y2;
input clk, rst;
reg y1, y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y1 <= 0; // reset
else y1 <= y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y2 <= 1; // preset
else y2 <= y1;
endmodule
同样,按照IEEE Verilog 的标准,上例中两个always块是并行执行的,与前后次序无关。无论哪一个always块的复位信号先到, 两个always块中的非阻塞赋值都在赋值开始时刻计算RHS表达式,,而在结束时刻才更新LHS表达式。所以这两个always块在复位信号到来后,在always块结束时 y1为0而y2为1是确定的。从用户的角度看这两个非阻塞赋值正好是并行执行的。
掌握可综合风格的Verilog模块编程的八个原则会有很大的帮助。在编写时牢记这八个要点可以为绝大多数的Verilog用户解决在综合后仿真中出现的90-100% 的冒险竞争问题。
1) 时序电路建模时,用非阻塞赋值。
2) 锁存器电路建模时,用非阻塞赋值。
3) 用always块建立组合逻辑模型时,用阻塞赋值。
4) 在同一个always块中建立时序和组合逻辑电路时,用非阻塞赋值。
5) 在同一个always块中不要既用非阻塞赋值又用阻塞赋值。
6) 不要在一个以上的always块中为同一个变量赋值。
7) 用$strobe系统任务来显示用非阻塞赋值的变量值
8) 在赋值时不要使用 #0 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