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II自动添加管脚分配

楼主(2022-02-27):
方法一:Import Assignments
步骤1:
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xt文件(或csv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不同的开发版,其内容也不同,本文以我使用的DIY_DE2开发板为范例)。【这种方式格式最为简单】
注意:To和Location两个关键字中间有一个半角逗号。
图1 pin.txt
步骤2:
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 Import Assignments”。如图所示,导入xxx.txt或者xxx.csv文件即可
图2 导入pin.txt
步骤3:
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 Pin”标签(或者点击 按钮) ,打开Pin Planner,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图3 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方法二:导入source xxx.tcl文件
步骤1:
在QII软件中,使用“Assignments -》 Remove Assignments”标签,移除管脚分配内容,以确保此次操作,分配的管脚没有因为覆盖而出现错误的情况。
图4 Remove Assignments
注:在未执行任何管脚分配操作新工程中,可跳过步骤1。
步骤2:
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cl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不同的开发版,其内容也不同,本文以我使用的DIY_DE2开发板为范例)。
注意关键字set_location_assignment和-to的用法。
图5 pin.tcl
步骤3:
执行pin.tcl
方法1:在QII软件中,使用“View -》 Utility Windows -》 Tcl Console”标签,打开Quartus II Tcl Console。执行语句:
图6 source pin.tcl
方法2:在QII软件中,使用“Tools -》 Tcl Scripts …”标签,打开Tcl Scripts。
图7 Tcl Scripts
选择pin.tcl,选择“Run”标签,执行Tcl文件。
步骤4:
同方法1的步骤3。
步骤1:在QII软件中,使用“Assignments —— Remove Assignments”标签,移除管脚分配内容,以确保此次操作,分配的管脚没有因为覆盖而出现错误的情况。
注:在未执行任何管脚分配操作新工程中,可跳过步骤1。
步骤2: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CL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以EP1C12的 例程为例)
我们命名的名字就是后面那部分,PIN_*是FPGA硬件上癿引脚,-to后面的就是对应的名字 如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53 -to clk_50m
我们可以看到,原理图中50MHz晶振Y1(CLK2)接的就是FPGA的153脚。 步骤3:将新建的TCL文件放到工程目录文件夹下。
步骤4:执行pin.tcl。
在QII软件中,使用“Tools —— Tcl Scripts „”标签,打开Tcl Scripts
选择pin.tcl,选择“Run”标签,执行Tcl文件。
如下所示,又看见Successfully了吧,返说明我们脚本文件运行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