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8T6

楼主(2022-02-27):
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8T6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2022-08-29):
一般情况是差存储,比如C864K ,可能C632K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之前都不知道有C6T6这个型号

网友C:
你可以查查数据手册的啊,一对比就看出来了

网友D:
大概都是完全兼容的,就存储不一致

网友E:
看看STM32的命名规则,一看就知道这俩芯片的区别了

网友F:
就是存储不一样,C6的比C8的小

网友G:
这俩区别不大,管脚封装都一致,好像就存储不一样

网友H:
你要是想仔细了解的话,你问问代理商

网友I:
正常C6T6是不是就最近才出啊,为了替换STM32F103C8而出现的

网友J:
这芯片我用过,除了存储不一致之外,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