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8t6串口 usart1只能发送不能接受

楼主(2022-02-27):
这几天一直在搞毕设,需要通过串口用电脑控制单片机,用的是usart1,调了好几天,死活就是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受数据,下面是我的配置函数和串口中断处理函数,求指导!!!

<span style="color: rgb(34, 34, 38); font-family: -apple-system, " sf="" ui="" text",="" arial,=""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wenquanyi="" micro="" hei",="" sans-serif,="" simhei,="" simsun;="" font-variant-ligatures:="" common-ligatures;"="">//串口引脚初始化</span>
<span style="color: rgb(34, 34, 38); font-family: -apple-system, " sf="" ui="" text",="" arial,=""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wenquanyi="" micro="" hei",="" sans-serif,="" simhei,="" simsun;="" font-variant-ligatures:="" common-ligatures;"="">void Init_Usart(void)</span>
<span style="color: rgb(34, 34, 38); font-family: -apple-system, " sf="" ui="" text",="" arial,=""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wenquanyi="" micro="" hei",="" sans-serif,="" simhei,="" simsun;="" font-variant-ligatures:="" common-ligatures;"="">{</span>
<span style="color: rgb(34, 34, 38); font-family: -apple-system, " sf="" ui="" text",="" arial,=""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wenquanyi="" micro="" hei",="" sans-serif,="" simhei,="" simsun;="" font-variant-ligatures:="" common-ligatures;"="">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span>

<span style="color: rgb(34, 34, 38); font-family: -apple-system, " sf="" ui="" text",="" arial,=""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wenquanyi="" micro="" hei",="" sans-serif,="" simhei,="" simsun;="" font-variant-ligatures:="" common-ligatures;"="">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sp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

//串口配置函数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int32_t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BaudRat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ceiveDat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楼主: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ReceiveDate=USART_ReceiveData(USART1);
    printf("%d",(char *)ReceiveDate);

    printf("\n\r");
}

楼主:
}
//串口中断NVIC配置函数
void Init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楼主: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楼主: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调了好几天了,实在是高不出来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F103参考手册V10上是这么写的:
RXNE:读数据寄存器非空 (Read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当RDR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被转移到USART_DR寄存器中,该位被硬件置位。如果USART_CR1寄存器中的RXNEIE为1,则产生中断。对USART_DR的读操作可以将该位清零。RXNE位也可以通过写入0来清除,只有在多缓存通讯中才推荐这种清除程序。
0:数据没有收到;
1:收到数据,可以读出。

现在你配置了中断却收不到数据,那就先看RXNE这里有没有置位。
如果RXNE置位了但没中断,那么看看RXNEIE有没有置位。
如果RXNEIE也置位了但没中断,那就再看NVIC相关位有没有置位。

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老盯着代码看,纠结于和例程写的是否一样,而是要学会看寄存器然后分析原因。

网友B:
先不管Printf,你看看你的ReceiveDate里到底有没有数据。

等到ReceiveDate里有数据了再来看看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