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50移植FreeRTOS

楼主(2022-02-27):
最近淘了一块STM32H750XBH6_ArtPi开发板(就是RT-thread出品),开发者完全可以基于此开发板提供的SDK进行开发(已经完全适配rtthread),但是本人还是想自己移植一下FreeRTOS。

        说干就干,让我们开始吧。

        关于FreeRTOS的资料也是一大堆,本人还是比较习惯于使用官网的资料(考虑到初学者可能刚接触FreeRTOS,对RTOS的概念可能也不太清楚,所以我这边计划后面专门出一个栏目介绍FreeRTOS系列)。

楼主:
    首先从官网下载FreeRTOS源码并解压如下(我下载的是202107的版本,可能你下载时版本已经更新,不用担心直接用即可)

楼主:
  我们关注FreeRTOS文件夹即可(FreeRTOS-Plus里面是一些高级功能暂时用不上)

楼主:
   上图中的include目录以及所有的.c文件就是FreeRTOS源代码,然后我们移植的时候需要这些。

        其中,

        croutine.c是协程的实现(基本不用);

        event_group.c是事件组的实现用于线程间、线程与中断间同步;

        list.c是其内部链表的实现;

        queue.c是消息队列的实现用于线程间、线程与中断间同步;其中也实现了二值信号量和计数型信号量;

        stream_buffer.c用于线程间、线程与中断间的数据通信;

        tasks.c就是任务和调度器的实现(很重要)。

        另外我们也需要portable目录下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主要做了不同平台的适配,例如中断时的部分压栈出栈处理(有些寄存器的值是硬件自动进行的),portable文件夹里面内容如下,我们发现基于不同的编译器有对应的实现

楼主:
其中MemMang里面包含了不同的动态内存分配,根据不同的场景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实现。本文我们着重讲解如何在Keil MDK下移植FreeRTOS,故需要Keil目录的内容,但其实RVDS只是Keil的别名,所以我们需要的文件在RVDS目录下。

楼主:
我们的芯片为STM32H750XBH6,其是CM7内核,故我们需要如下文件

楼主:
二、准备
        FreeRTOSv202107.00

        Keil MDK V5.34

        STM32CubeMX V6.3.0

三、实战
        下面我们来创建一个工程,使用STM32CubeMX生成一个Keil MDK工程,在这个工程中我们添加板载的LED的GPIO配置。然后我们创建两个任务(在RTOS的世界里任务可以理解为linux系统上的进程,可以完全独立,也可以相关之间有同步,这个后面我会出FreeRTOS指南来讲解)。

        参考《手把手系列--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工程》

        为方便学习,这边提供的已经准备好的工程给大家下载。

        我们通过STM32CubeMX生成工程为STM32H750XBH6_FreeRTOS_LED,在其目录下我们添加FreeRTOS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即上面提到的FreeRTOS的源码部分。

楼主:
下面我们打开Keil工程,如下

楼主:
我们先直接编译一下

通过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没有任何问题。那下面我们在工程内加入FreeRTOS

相关内容。

楼主:
    首先我们需要添加分组FreeRTOS/kernal/src、FreeRTOS/kernal/port、FreeRTOS/heap

楼主:
我们需要添加头文件路径\

楼主: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编译,则会报告如下错误

楼主:
错误信息指明FreeRTOSConfig.h文件不存在。

楼主:
   由于FreeRTOS是一个可裁剪的OS,那我们在使用时就需要做一些配置,这个文件就是用来配置FreeRTOS的,那FreeRTOS下载包里面肯定有这个配置文件。

        从FreeRTOS源码目录拷贝这个文件到工程目录下并添加到Keil MDK分组中,因为STM32H750属于CM7类型,所以我们直接使用STM32F7系列的也可以。

楼主:
我们再次编译一下,发现还是有问题,如下

楼主:
看错误信息很好理解,因为我们使用的H7系列,所以需要改成 #include "stm32h7xx_hal.h"

        此处我们这样修改,将下图中的黄色框内的删除掉,在文件的头部添加#include "stm32h7xx_hal.h"

楼主:
然后我们再次编译,输出如下错误

楼主:
上面的错误是说有三个函数重复定义了,这个是因为FreeRTOS依赖这三个函数执行系统调度,但是我们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中也有这样的函数实现,那就需要我们进行简单修改:

        我们注释掉FreeRTOSConfig.h中这一行#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修改stm32h7xx_it.c文件,注释掉PendSV_Handler、SVC_Handler函数,并在Systick_Handler中添加截图中的代码

楼主:
然后我们再次编译,然后我们再次如下错误

vApplicationStackOverflowHook、 vApplicationTickHook、  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这个函数分别是指栈溢出、Tick中断、内存分配失败时的钩子函数,我们暂时先禁用这些功能,只需要按照下图操作即可

楼主:
完整的文件如下
/*
* FreeRTOS V202107.00
* Copyright (C) 2020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
*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
*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
* http://www.FreeRTOS.org
* http://aws.amazon.com/freertos
*
* 1 tab == 4 spaces!
*/

#ifndef FREERTOS_CONFIG_H
#define FREERTOS_CONFIG_H

/*-----------------------------------------------------------
* Application specific definitions.
*
* These definitions should be adjusted for your particular hardware and
*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
* THESE PARAMETERS ARE DESCRIBED WITHIN THE 'CONFIGURATION' SECTION OF THE
* FreeRTOS API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ON THE FreeRTOS.org WEB SITE.
*
* See http://www.freertos.org/a00110.html
*----------------------------------------------------------*/

#include "stm32h7xx_hal.h"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1
#define configUSE_QUEUE_SETS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SystemCoreClock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1000 )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30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46 * 1024 ) )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0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8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0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 The full demo always has tasks to run so the tick will never be turned off.
The blinky demo will use the default tickless idle implementation to turn the
tick off. */
#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0

/* Run time stats gathering definitions. */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0

/* This demo makes use of one or more example stats formatting functions.  These
format the raw data provided by the uxTaskGetSystemState() function in to human
readable ASCII form.  See the not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vTaskList() within
FreeRTOS/Source/tasks.c for limitations. */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 Co-routine definitions. */
#define configUSE_CO_ROUTINES                         0
#define configMAX_CO_ROUTINE_PRIORITIES ( 2 )

/* Software timer definitions. */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 configMAX_PRIORITIES - 1 )
#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5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2 )

/* Set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to 1 to include the API function, or zero
to exclude the API function. */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1
#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CleanUpResources        1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
#define INCLUDE_eTaskGetState                        1
#define INCLUDE_xTimerPendFunctionCall        1

/* Cortex-M specific definitions. */
#ifdef __NVIC_PRIO_BITS
        /* __BVIC_PRIO_BITS will be specified when CMSIS is being used. */
        #define configPRIO_BITS                       __NVIC_PRIO_BITS
#else
        #define configPRIO_BITS                       4        /* 15 priority levels */
#endif

/* The lowest interrupt priority that can be used in a call to a "set priority"
function. */
#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15

/* The highest interrupt priority that can be used by an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hat makes calls to interrupt safe FreeRTOS API functions.  DO NOT CALL
INTERRUPT SAFE FREERTOS API FUNCTIONS FROM ANY INTERRUPT THAT HAS A HIGHER
PRIORITY THAN THIS! (higher priorities are lower numeric values. */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4

/* Interrupt priorities used by the kernel port layer itself.  These are generic
to all Cortex-M ports, and do not rely on any particular library functions. */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 !!!!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must not be set to zero !!!!
See http://www.FreeRTOS.org/RTOS-Cortex-M3-M4.html. */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 Definitions that map the FreeRTOS port interrupt handlers to their CMSIS
standard names. */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endif /* FREERTOS_CONFIG_H */

楼主:
    再次编译 后,我们发现没有错误。

        接下来,我们在main.c里面添加业务代码以及运行FreeRTOS调度器。

楼主:
上面代码的意思是,创建两个LED任务,任务优先级为2,一个任务一秒闪烁一次,另外一个0.5秒闪烁一次。

楼主:
  完整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1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static void led1_task(void *args)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5);
        vTaskDelay(1000);
  }
  //vTaskDelete(NULL);
}

static void led2_task(void *args)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I, GPIO_PIN_8);
        vTaskDelay(500);
  }
  //vTaskDelete(NULL);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5,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I, GPIO_PIN_8, GPIO_PIN_SET);
  SystemClock_Config();
  xTaskCreate(led1_task, "led",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2, NULL );
  xTaskCreate(led2_task, "led",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2, NULL );
  vTaskStartScheduler();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9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I,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C1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I8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编译后下载,我们可以看到板载LED按照我们代码的逻辑进行闪烁,至此我们就完成了FreeRTOS的基本移植。

        关于FreeRTOS的知识,后面我会出FreeRTOS系列**帮助大家进行学习掌握。

完整工程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uXvAUmIxGLkTd6HT6tfmA
提取码:xdgq

网友A(2022-10-27):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B: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C: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D: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E: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F: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G: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H: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I: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A(2023-09-25):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B: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B: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B:
2023-09-25 09:01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F:
//*************************************************************************************************
//  Copyright (c)         深圳市赛元微电子有限公司
//        文件名称        :  S_TouchKeyCFG.c
//        作者                :
//        模块功能        :  触控键配置文件
//         版本                :
//         更改记录        :
//        注意事项        :  用户需要配置的文件在S_TouchKeyCFG.h中
//  库版本标记        :
//************************************************************************************************
#include "S_TouchKeyCFG.h"
#include "TKDriver.h"
#include "stdio.h"
//*************************************************************************************
//                844 寄存器定义
//*************************************************************************************
/*PSW*/
sfr         TK_PSW            =         0xD0;        //程序状态字
sbit         TK_CY                =         TK_PSW^7;        //进位

//===========================================================================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xdata                SOCAPI_TouchKeyStatus;                                        //API接口状态:bit7-一轮扫描完成标志  1:完成         0:未完成
                                                                                                    //                           bit6-通道触摸计数溢出标志 1:溢出         0:未溢出
//===============================================================================
//全局变量声明:该区域不可修改
unsigned         int         xdata                RawData [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int                xdata                BaseLine[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int                 xdata                FilterData[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RestAre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Touch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NoTouch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xdata                CurrentChannel[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LowFingerDat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xdata                FloatAre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BaseLineAdjusttmp[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int                 xdata             DifferAccum[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char                    xdata                SetNoiseThreshold;
unsigned         char        idata                ConfirmTouchCnt;
unsigned         char        idata                MultipleDealTpye = 0;

//自定义变量
unsigned         int         idata              UpdateBaseLNum;                                                 // 单键长按计数器
unsigned         int         idata              MultipleLNum;                                                // 多按键干扰计数

//外部变量接口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CurrentChannelMax;                //当前选中的keysensor的个数
extern  bit  bMultiple;        //多按键标志
extern         bit  GetIsNeedUpdateBaseline(void);
extern  void SetNeedUpdateBaseline(void);
extern  unsigned  int SensorKeyFlag(void);
extern  void MultipleDeal(unsigned char CycleCnt);
extern  void TouchKey_Service(void);

/***************弹簧库独有***************/
#define                SOCAPI_SET_CS_FUNCTION                                                1                //0:表示不进行CS测试,1: 表示进行CS测试,默认0
#define                SOCAPI_INHIBITION_ZONE                                            8                //抑制区间%,设置范围5-10,默认7,即(7*10)%=70% ,连水时加大该参数,对讲机设置小
#define                SOCAPI_MAX_KEY_MUTIPLE                                                300                //多少次干扰更新基线,默认300*5=1500
#define                SOCAPI_MAX_KEY_NUM_INVALID                                        3        //强制更新基线按键限制个数,默认3
/****************************************/

#define                  AppType                                                     0
#define                  IsDoubleKey                                                 1
#define                  AirSeparationDistance                     2
#define           CONFIRMTOUCHCNT                        3
#define           INIT_AUTO_UPDATE_TIME                     4
#define           SET_KEY_CONTI_TIME                     5
#define           SET_SYNC_UPDATE                                  6
#define           SET_UPDATE_SPEED                                  7
#define           AUTO_UPDATE_TIME                         8
#define                  FilteredKValue                                         9
#define                  SET_ANTIJAM                                             10
#define                  BAUD                                             11
#define                  DwellTime                                         12
#define           SaveTime                                            13
#define           NOISE                                  16

#define           SET_TOUCH_FREQ                                         0
#define                  SET_RESOLUTION                                         1
#define           SET_GAIN_CFG                                         2
#define           SCANTIME                                                 3
#define           SET_ICHA                                                 4
#define           FINGER_THRESHOLD_H                             6
#define           FINGER_THRESHOLD_L                             7

//**********************************************************************************
//                                                                 函数接口调用部分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int SetOneKeyPushResetTime(void)
*函数功能:按键最长的输出时间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
*备注         :这个返回值的设置, 是根据有多长时间启动TouchKeyRestart()一次
例如10ms 启动一次, 那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10ms,超过时间后此按键无效。
**************************************************/
unsigned int SetOneKeyPushResetTime(void)
{
        return  TKCFG[SET_KEY_CONTI_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int  GetBaselineUpdateThreshold(void)
*函数功能:更新速度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备注         :
**************************************************/
int  GetBaselineUpdateThreshold(void)
{
        return TKCFG[SET_UPDATE_SPEED];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InitAutoUpdateTime(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自动校准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InitAutoUpdateTime(void)
{
        return  TKCFG[INIT_AUTO_UPDATE_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CsFunction(void)
*函数功能:进行CS 测试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char SOCAPI_SET_CS_FUNCTION
*备注         :
**************************************************/
char GetCsFunction(void)
{
        return SOCAPI_SET_CS_FUNCTION;
}
/**************************************************
*函数名称:int  GetCurrFinger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的finger 值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int
*备注         :
**************************************************/
unsigned int   GetCurrFinger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TKChannelCfg[i][FINGER_THRESHOLD_H]*256+TKChannelCfg[i][FINGER_THRESHOLD_L]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ScanTime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通道的扫描时间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ScanTime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TKChannelCfg[i][SCAN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sDoubleKeyOrSlideKey(void)
*函数功能:检测是否是弹簧滑条或者双键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IsDoubleKeyOrSlideKey(void)
{
    return TKCFG[IsDoubleKey];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BaseLineAdjust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通道的基线调整
j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BaseLineAdjust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BaseLineAdjusttmp[i];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UpConfirmCnt(void)
*函数功能:检测按键弹起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返回按键弹起确认次数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UpConfirmCnt(void)
{
        return ConfirmTouchCnt>>1;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TKYzCnt(void)
*函数功能:获取按键抑制确认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返回抑制次数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TKYzCnt(void)
{
        return (ConfirmTouchCnt/3);
}

/**************************************************
*函数名称:int GetTKYzThreshold(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按键抑制区间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i
*出口参数:返回抑制区间
*备注         :
**************************************************/
int GetTKYzThreshold(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int SetFingerThresholdtmp;

        SetFingerThresholdtmp = GetCurrFingerValue(i);
    SetFingerThresholdtmp = SetFingerThresholdtmp*SOCAPI_INHIBITION_ZONE/10;

        return SetFingerThresholdtmp;
}
/**************************************************
*函数名称: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函数功能:当前通道选择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Ctk_Channel_mark = 0;
        unsigned  int        CurrentSensorKey  ;

        CurrentSensorKey = SOCAPI_SET_TOUCHKEY_CHANNEL;

        for(i=0;i<16;i++)
        {
                CurrentSensorKey=CurrentSensorKey>>1;
                if(TK_CY)
                {
                        CurrentChannel[Ctk_Channel_mark] = i;                                                //选择触摸当前的通道
                        Ctk_Channel_mark++;
                        if(Ctk_Channel_mark >= 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break;
                }
        }
        CurrentChannelMax = Ctk_Channel_mark;                                                        //当前选择的按键数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CfgMsg(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Touch KEY 配置信息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int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CfgMsg(unsigned char i)
{
        switch(i)
        {
                 case 0: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TOUCH_FREQ];
                 case 1: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RESOLUTION];
                 case 2: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GAIN_CFG];
                 case 3: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GAIN_CFG];
                 case 4:  return TKCFG[SET_ANTIJAM];
                 default:return 0;
        }
}

/**************************************************
*函数名称: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TK寄存器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TouchKeyCFG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ConfirmTouchCnt = TKCFG[CONFIRMTOUCHCNT];
        SetNoiseThreshold = TKCFG[NOISE];
        CurrentSensorChoose();
        for(i=0;i<CurrentChannelMax;i++)
        {
          BaseLineAdjusttmp[i] =TKChannelCfg[i][SET_ICHA];;
        }
        UpdateBaseLNum = 0;
}

/**************************************************
*函数名称:unsigned int TouchKeyScan(void)
*函数功能:检测按键接口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按键通道, 返回的是一个int , 通道数
*备注         :1,  调用触控库检测函数SensorKeyFlag()
                   2,  分析得出16个通道,哪个通道有按下,按下bit 位设置为1,否则为0
                   3,  检测是否需要立即更新baseline:  大于MAX_KEY_RESET_BASELINE 个按键按下时立即更新baseline
                   4,  双键或者单键按下时, 时间大于SetOneKeyPushResetTime()结果时更新baseline
**************************************************/
unsigned  int Touch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MultipleCnt = 0;//按键计数
        unsigned  int Keyvalue ;
        unsigned  int KeyData = 0;

        if(GetIsNeedUpdateBaseline() == 0)                                //检测是否需要更新baseline
        {
                Keyvalue = SensorKeyFlag();                                        //Sensor判断, 这里如果bMultiple = 1 表示中间有干扰         //分析按键,得出标准的16通道bit 位
                for(t=0;t<CurrentChannelMax;t++)
                {
                        Keyvalue = Keyvalue>>1;
                        if(TK_CY)
                        {
                                KeyData |= (0x01 << (CurrentChannel[t]));
                                MultipleCnt++;
                        }
                }
                if(MultipleCnt >= 2)                                                                                  //进入多按键处理
                {
                        bMultiple = 1;
                        if(MultipleCnt >= SOCAPI_MAX_KEY_NUM_INVALID)
                        {
                                SetNeedUpdateBaseline();                                                         // 立即更新baseline ,例如亚克力板盖上去
                        }
                        else
                        {
                                if(IsDoubleKeyOrSlideKey())
                                {
                                        bMultiple = 0;
                                }
                        }
                }

                if(bMultiple == 0)                                                        //进入按键判断
                {
                        if(KeyData != 0x0)                                            //单个按键达到多长时间就update baseline ,松手检测
                        {
                                UpdateBaseLNum++;
                        }
                        else
                        {
                                UpdateBaseLNum = 0;
                        }
                }
                else
                {
                    //考虑基线更新
                        MultipleLNum++;
                        KeyData = 0x00;
                }

                if(UpdateBaseLNum > SetOneKeyPushResetTime())          //按键超出最长输出时间更新基线
                {
                        SetNeedUpdateBaseline();
                        UpdateBaseLNum = 0;
                }

                if(MultipleLNum >SOCAPI_MAX_KEY_MUTIPLE)                  //干扰计数大于最大计数更新基线
                {
                        SetNeedUpdateBaseline();
                        MultipleDealTpye = 1;
                        MultipleLNum = 0;
                }
        }
        else
        {
                MultipleDeal(TKCFG[AUTO_UPDATE_TIME]);                                                                                //基线复位处理
        }

        return KeyData;
}

/**************************************************
*函数名称:void CTK_ISR(void) interrupt        11
*函数功能:触摸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CTK_ISR(void) interrupt        11
{
   TouchKey_Service();
}

网友C: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D: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E: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F: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H: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I: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B: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E: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G: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I:
2023-09-26 19:01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