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串口调试助手乱码

楼主(2022-02-27):
用stm32写了个串口程序
上位机发送一个数字
返回一个数字,可是返回的是些不认识的字符,波特率已经同步9608 数据停止位 等都是一样的,tx接rx 还是乱
换了3个串口调试助手都是一样的,有谁知道,谢谢解答

网友A:
可能是遇到什么干扰了吧

网友B:
可以先调试看看中断收到的是什么内容

网友C:
正常来说是不会的,你可能那块没配置对吧

网友D:
你是不是需要hex发送啊

网友E:
这个可能是发送内容格式的问题,格式不正确吧

网友F:
你试试16进制发送,看看返回的数据是对的么?

网友G:
你可以看看你的串口函数是否正常啊?

网友H:
乱码的话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你说是9600,你初始化的时候波特率是多少呢?

网友I:
我觉得吧,可能是你的设置问题吧,发送需要一个制式的,而不是随便发

网友J: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比如发送是以文字形式还是以16进制形式

网友K:
这个可能是你串口助手没设置对,是否有回车换行之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