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的FatFs中间件访问SD卡失败的解决笔记

楼主(2022-02-27):
在给IoT网关和复杂节点制作IoT开发框架时,打算把FatFs中间件加入到开发框架中,却发现老是在f_mount或f_open函数中出错,但FatFs的设置反复检查都没错,唯一就是更新了STM32CubeMX和STM32Cube库为最新版(2020-4-15)。

1)检查原理图
很多开发板都没有把该引脚连到GPIO上,所以硬件上是不能实现插卡检测功能的。

楼主:
2)MX(STUM32CubeMX)做的修改
很多开发板没有用GPIO连接卡座的检测插卡引脚,然后STM32CubeMX的前面的版本是OK的,但新的MX版本加入了一个名为”Platform Settings”,里面有一个关于“插卡检测引脚的设置”,因为没有实际的引脚连接,这里提示感叹号。

楼主:
选一个STM32F407ZGT6没用到的引脚,这里是PG15,设为GPIO Input,一定要设为下拉,如下图所示:

楼主:
)加入测试代码,并调试
3.1)插卡、对卡进行写入操作
MX生成代码,在MDK中加入一些测试代码,调试通过(在SD卡上写入字符串,拿到PC上读出正常,并且FatFs的API的返回值全部是FR_OK),如下图所示:

楼主:
3.2)拨卡、对卡进行写入操作
代码同上,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结论
新版的STM32MX给FatFs中间件的配置上进行了改动,主要是针对BSP API,新增了一个Platform Settings,并要求提供一个引脚来专门检测插卡(Detect_SDIO(GPIO:Input) , 为了解决MX生成代码中会在“检查卡状态函数中”总是失败导致的f_open函数失败,解决办法多种多样,比如可以直接改代码也是可行的,我这里是通过拉低一个没用引脚来告诉FatFs中间件的执行流程,卡永远是插入的。

网友A(2022-10-27):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B: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C: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D: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E: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F: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G: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H: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I: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A(2023-09-25):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B: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G:
//*************************************************************************************************
//  Copyright (c)         深圳市赛元微电子有限公司
//        文件名称        :  S_TouchKeyCFG.c
//        作者                :
//        模块功能        :  触控键配置文件
//         版本                :
//         更改记录        :
//        注意事项        :  用户需要配置的文件在S_TouchKeyCFG.h中
//  库版本标记        :
//************************************************************************************************
#include "S_TouchKeyCFG.h"
#include "TKDriver.h"
#include "stdio.h"
//*************************************************************************************
//                844 寄存器定义
//*************************************************************************************
/*PSW*/
sfr         TK_PSW            =         0xD0;        //程序状态字
sbit         TK_CY                =         TK_PSW^7;        //进位

//===========================================================================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xdata                SOCAPI_TouchKeyStatus;                                        //API接口状态:bit7-一轮扫描完成标志  1:完成         0:未完成
                                                                                                    //                           bit6-通道触摸计数溢出标志 1:溢出         0:未溢出
//===============================================================================
//全局变量声明:该区域不可修改
unsigned         int         xdata                RawData [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int                xdata                BaseLine[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int                 xdata                FilterData[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RestAre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Touch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NoTouch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xdata                CurrentChannel[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LowFingerDat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xdata                FloatAre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BaseLineAdjusttmp[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int                 xdata             DifferAccum[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char                    xdata                SetNoiseThreshold;
unsigned         char        idata                ConfirmTouchCnt;
unsigned         char        idata                MultipleDealTpye = 0;

//自定义变量
unsigned         int         idata              UpdateBaseLNum;                                                 // 单键长按计数器
unsigned         int         idata              MultipleLNum;                                                // 多按键干扰计数

//外部变量接口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CurrentChannelMax;                //当前选中的keysensor的个数
extern  bit  bMultiple;        //多按键标志
extern         bit  GetIsNeedUpdateBaseline(void);
extern  void SetNeedUpdateBaseline(void);
extern  unsigned  int SensorKeyFlag(void);
extern  void MultipleDeal(unsigned char CycleCnt);
extern  void TouchKey_Service(void);

/***************弹簧库独有***************/
#define                SOCAPI_SET_CS_FUNCTION                                                1                //0:表示不进行CS测试,1: 表示进行CS测试,默认0
#define                SOCAPI_INHIBITION_ZONE                                            8                //抑制区间%,设置范围5-10,默认7,即(7*10)%=70% ,连水时加大该参数,对讲机设置小
#define                SOCAPI_MAX_KEY_MUTIPLE                                                300                //多少次干扰更新基线,默认300*5=1500
#define                SOCAPI_MAX_KEY_NUM_INVALID                                        3        //强制更新基线按键限制个数,默认3
/****************************************/

#define                  AppType                                                     0
#define                  IsDoubleKey                                                 1
#define                  AirSeparationDistance                     2
#define           CONFIRMTOUCHCNT                        3
#define           INIT_AUTO_UPDATE_TIME                     4
#define           SET_KEY_CONTI_TIME                     5
#define           SET_SYNC_UPDATE                                  6
#define           SET_UPDATE_SPEED                                  7
#define           AUTO_UPDATE_TIME                         8
#define                  FilteredKValue                                         9
#define                  SET_ANTIJAM                                             10
#define                  BAUD                                             11
#define                  DwellTime                                         12
#define           SaveTime                                            13
#define           NOISE                                  16

#define           SET_TOUCH_FREQ                                         0
#define                  SET_RESOLUTION                                         1
#define           SET_GAIN_CFG                                         2
#define           SCANTIME                                                 3
#define           SET_ICHA                                                 4
#define           FINGER_THRESHOLD_H                             6
#define           FINGER_THRESHOLD_L                             7

//**********************************************************************************
//                                                                 函数接口调用部分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int SetOneKeyPushResetTime(void)
*函数功能:按键最长的输出时间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
*备注         :这个返回值的设置, 是根据有多长时间启动TouchKeyRestart()一次
例如10ms 启动一次, 那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10ms,超过时间后此按键无效。
**************************************************/
unsigned int SetOneKeyPushResetTime(void)
{
        return  TKCFG[SET_KEY_CONTI_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int  GetBaselineUpdateThreshold(void)
*函数功能:更新速度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备注         :
**************************************************/
int  GetBaselineUpdateThreshold(void)
{
        return TKCFG[SET_UPDATE_SPEED];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InitAutoUpdateTime(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自动校准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InitAutoUpdateTime(void)
{
        return  TKCFG[INIT_AUTO_UPDATE_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CsFunction(void)
*函数功能:进行CS 测试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char SOCAPI_SET_CS_FUNCTION
*备注         :
**************************************************/
char GetCsFunction(void)
{
        return SOCAPI_SET_CS_FUNCTION;
}
/**************************************************
*函数名称:int  GetCurrFinger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的finger 值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int
*备注         :
**************************************************/
unsigned int   GetCurrFinger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TKChannelCfg[i][FINGER_THRESHOLD_H]*256+TKChannelCfg[i][FINGER_THRESHOLD_L]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ScanTime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通道的扫描时间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ScanTime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TKChannelCfg[i][SCAN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sDoubleKeyOrSlideKey(void)
*函数功能:检测是否是弹簧滑条或者双键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IsDoubleKeyOrSlideKey(void)
{
    return TKCFG[IsDoubleKey];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BaseLineAdjust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通道的基线调整
j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BaseLineAdjust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BaseLineAdjusttmp[i];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UpConfirmCnt(void)
*函数功能:检测按键弹起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返回按键弹起确认次数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UpConfirmCnt(void)
{
        return ConfirmTouchCnt>>1;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TKYzCnt(void)
*函数功能:获取按键抑制确认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返回抑制次数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TKYzCnt(void)
{
        return (ConfirmTouchCnt/3);
}

/**************************************************
*函数名称:int GetTKYzThreshold(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按键抑制区间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i
*出口参数:返回抑制区间
*备注         :
**************************************************/
int GetTKYzThreshold(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int SetFingerThresholdtmp;

        SetFingerThresholdtmp = GetCurrFingerValue(i);
    SetFingerThresholdtmp = SetFingerThresholdtmp*SOCAPI_INHIBITION_ZONE/10;

        return SetFingerThresholdtmp;
}
/**************************************************
*函数名称: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函数功能:当前通道选择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Ctk_Channel_mark = 0;
        unsigned  int        CurrentSensorKey  ;

        CurrentSensorKey = SOCAPI_SET_TOUCHKEY_CHANNEL;

        for(i=0;i<16;i++)
        {
                CurrentSensorKey=CurrentSensorKey>>1;
                if(TK_CY)
                {
                        CurrentChannel[Ctk_Channel_mark] = i;                                                //选择触摸当前的通道
                        Ctk_Channel_mark++;
                        if(Ctk_Channel_mark >= 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break;
                }
        }
        CurrentChannelMax = Ctk_Channel_mark;                                                        //当前选择的按键数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CfgMsg(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Touch KEY 配置信息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int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CfgMsg(unsigned char i)
{
        switch(i)
        {
                 case 0: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TOUCH_FREQ];
                 case 1: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RESOLUTION];
                 case 2: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GAIN_CFG];
                 case 3: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GAIN_CFG];
                 case 4:  return TKCFG[SET_ANTIJAM];
                 default:return 0;
        }
}

/**************************************************
*函数名称: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TK寄存器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TouchKeyCFG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ConfirmTouchCnt = TKCFG[CONFIRMTOUCHCNT];
        SetNoiseThreshold = TKCFG[NOISE];
        CurrentSensorChoose();
        for(i=0;i<CurrentChannelMax;i++)
        {
          BaseLineAdjusttmp[i] =TKChannelCfg[i][SET_ICHA];;
        }
        UpdateBaseLNum = 0;
}

/**************************************************
*函数名称:unsigned int TouchKeyScan(void)
*函数功能:检测按键接口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按键通道, 返回的是一个int , 通道数
*备注         :1,  调用触控库检测函数SensorKeyFlag()
                   2,  分析得出16个通道,哪个通道有按下,按下bit 位设置为1,否则为0
                   3,  检测是否需要立即更新baseline:  大于MAX_KEY_RESET_BASELINE 个按键按下时立即更新baseline
                   4,  双键或者单键按下时, 时间大于SetOneKeyPushResetTime()结果时更新baseline
**************************************************/
unsigned  int Touch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MultipleCnt = 0;//按键计数
        unsigned  int Keyvalue ;
        unsigned  int KeyData = 0;

        if(GetIsNeedUpdateBaseline() == 0)                                //检测是否需要更新baseline
        {
                Keyvalue = SensorKeyFlag();                                        //Sensor判断, 这里如果bMultiple = 1 表示中间有干扰         //分析按键,得出标准的16通道bit 位
                for(t=0;t<CurrentChannelMax;t++)
                {
                        Keyvalue = Keyvalue>>1;
                        if(TK_CY)
                        {
                                KeyData |= (0x01 << (CurrentChannel[t]));
                                MultipleCnt++;
                        }
                }
                if(MultipleCnt >= 2)                                                                                  //进入多按键处理
                {
                        bMultiple = 1;
                        if(MultipleCnt >= SOCAPI_MAX_KEY_NUM_INVALID)
                        {
                                SetNeedUpdateBaseline();                                                         // 立即更新baseline ,例如亚克力板盖上去
                        }
                        else
                        {
                                if(IsDoubleKeyOrSlideKey())
                                {
                                        bMultiple = 0;
                                }
                        }
                }

                if(bMultiple == 0)                                                        //进入按键判断
                {
                        if(KeyData != 0x0)                                            //单个按键达到多长时间就update baseline ,松手检测
                        {
                                UpdateBaseLNum++;
                        }
                        else
                        {
                                UpdateBaseLNum = 0;
                        }
                }
                else
                {
                    //考虑基线更新
                        MultipleLNum++;
                        KeyData = 0x00;
                }

                if(UpdateBaseLNum > SetOneKeyPushResetTime())          //按键超出最长输出时间更新基线
                {
                        SetNeedUpdateBaseline();
                        UpdateBaseLNum = 0;
                }

                if(MultipleLNum >SOCAPI_MAX_KEY_MUTIPLE)                  //干扰计数大于最大计数更新基线
                {
                        SetNeedUpdateBaseline();
                        MultipleDealTpye = 1;
                        MultipleLNum = 0;
                }
        }
        else
        {
                MultipleDeal(TKCFG[AUTO_UPDATE_TIME]);                                                                                //基线复位处理
        }

        return KeyData;
}

/**************************************************
*函数名称:void CTK_ISR(void) interrupt        11
*函数功能:触摸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CTK_ISR(void) interrupt        11
{
   TouchKey_Service();
}

网友C: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C: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D: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E: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F: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G: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H: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I: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A: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C: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F: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H: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