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IrDA时红外遥控的协议吗?

楼主(2022-02-28):
请问IrDA时红外遥控的协议吗?

网友A:
NUC240 有IR, RC5收发的sample code

网友B:
和那种红外遥控的协议一样么

网友C(2022-04-05):
好像是红外的协议

网友D:
你百度看看呗,我看百度说是一红外数据组织

网友E:
是红外遥控协议吧

网友F:
对滴,好多MCU都支持。

网友G:
我觉得是,因为我百度搜了一圈,好像是这么说的

网友H:
IrDA数据协议由物理层,链路接入层和链路管理层三个基本层协议组成,另外,为满足各层上的应用的需要,IrDA栈支持IrLAP, IrLMP, IrIAS, IrIAP, IrLPT, IrCOMM,IrOBEX和IrLAN等

网友I:
你网上搜搜吧,我觉得是红外遥控协议

网友J:
我看网上说这种一个组织

网友K:
应该是,广泛采用的IrDA红外连接技术就是由该组织提出的

网友L:
它是一种红外协议,是不是红外遥控还得是看你应用

网友M:
是的,一种红外组织提出的一种红外协议

网友N:
协议不就是通信规则么
按规则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