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意法半导体STM32L152RET6的新型智能医疗设备之照鼻器

楼主(2022-02-28):
意法半导体STM32L152RET6的新型智能医疗设备之照鼻器

楼主:
纳米粒子释放出每秒10万频次的光排鼻菌,能实现鼻腔菌细胞壁的完全破壁,实现人体呼吸道排毒功能提升,修鼻膜稳定鼻腔组织,修复鼻粘膜,阻止呼吸道支原体、衣原体与抗体结合活免疫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增加鼻粘膜营养,提高酶的活性,增强鼻腔组织自身的抗菌消炎能力、恢复细胞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楼主:
适应症

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鼻孔内瘙痒、眼睛痒、头晕、头痛等症状的患者。 对萎缩性鼻炎、儿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急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副鼻窦炎、萎缩性鼻炎、鼻息肉、干燥性鼻炎、肥厚性鼻炎、单纯性鼻炎等有立竿见影的神奇效果。

楼主:
激光生物学

它认为用适当波长和一定功率密度的弱激光照射机体,能引起机体的应答反应——即激光生物效应,如生物刺激效应、光化效应等,进而可利用这些生物效应来治病和保健。这些效应具有一定规律,本仪器的功能参数依据这些进行选择和设定,从而确保了治疗保健的效果。患上缺血缺氧性疾病应及时去医院诊治,以确保病情得到控制和好转。但由于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康复需要较长疗程,大部分患者不可能长期住院治疗,也不宜长期服药,有的患者病情被控制和好转出院后,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旧病复发,因此需要反复治疗甚至终生服药。有了鼻炎北极光鼻炎治疗仪,患者就可在家中得到辅助治疗和长期护理,以巩固和提高疗效,使病情进一步缓解,促进康复,又可减少用药,避免药物的毒副作用,并可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复发。如果在出现发病征兆时就用本仪器护理,则可及时控制病情恶化,逆转病理过程,获得自我康复的效果。本仪器是广大中老年人普遍适用的养生保健手段。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老年人使用净雪激光治疗仪可以调节血脂、血糖、血压,恢复生理功能正常,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从而预防缺血缺氧性疾病的发生;对一般中老年人则有延缓衰老、促进消化、增强体质、安神利眠等功效。

楼主:
核心技术优势
一  产品输入电压为5V 0.5-1A,普通手机适配器即可充电,Micro USB供电及烧写程序&USART调试烧录支持
二  内置BMS充放电保护单元,电池供电情况下,按每天8小时工作,可使用超过1周以上
三  MCU驱动段码屏,无需单独LCD segment 段码芯片
四 体积小巧,方便携带

方案规格
一  产品输入电压为5V 0.5-1A,Micro USB供电及烧写程序;
二  内置锂聚合物电池3.7V 1300mAH,可充电;
三  两路输出3V 20mA,标准3.5耳机孔座做输出,根据需要可适配不同激光器.

显示部分:
1) LCD屏界面显示,出光显示,段码屏MCU直接驱动,节省成本;
     充电时候显示为Charging,充满后显示Charging Full,断开电源不显示字符串;出光时,需显示小太阳,不出光则不显示;
2) POWER显示:01—05 mW功率可调,增量为01mW,功率设置时01—05mW循环;
3) TIME显示:00—29 MIN分钟可调,29分钟为最长出光时间,增量为02分钟,时间设置时00-29分钟循环;
4) FREQ显示:01—99HZ 频率可调,99HZ为最大出光频率,增量为01Hz,设置时01-99HZ循环。

楼主:
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2-10-27):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B: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C: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D: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E: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F: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G: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H: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I: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G(2023-09-24):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A: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B: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I:
//*************************************************************************************************
//  Copyright (c)         深圳市赛元微电子有限公司
//        文件名称        :  S_TouchKeyCFG.c
//        作者                :
//        模块功能        :  触控键配置文件
//         版本                :
//         更改记录        :
//        注意事项        :  用户需要配置的文件在S_TouchKeyCFG.h中
//  库版本标记        :
//************************************************************************************************
#include "S_TouchKeyCFG.h"
#include "TKDriver.h"
#include "stdio.h"
//*************************************************************************************
//                844 寄存器定义
//*************************************************************************************
/*PSW*/
sfr         TK_PSW            =         0xD0;        //程序状态字
sbit         TK_CY                =         TK_PSW^7;        //进位

//===========================================================================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xdata                SOCAPI_TouchKeyStatus;                                        //API接口状态:bit7-一轮扫描完成标志  1:完成         0:未完成
                                                                                                    //                           bit6-通道触摸计数溢出标志 1:溢出         0:未溢出
//===============================================================================
//全局变量声明:该区域不可修改
unsigned         int         xdata                RawData [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int                xdata                BaseLine[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int                 xdata                FilterData[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RestAre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Touch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NoTouch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xdata                CurrentChannel[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LowFingerDat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xdata                FloatAreaCnt[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unsigned         char         idata             BaseLineAdjusttmp[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int                 xdata             DifferAccum[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char                    xdata                SetNoiseThreshold;
unsigned         char        idata                ConfirmTouchCnt;
unsigned         char        idata                MultipleDealTpye = 0;

//自定义变量
unsigned         int         idata              UpdateBaseLNum;                                                 // 单键长按计数器
unsigned         int         idata              MultipleLNum;                                                // 多按键干扰计数

//外部变量接口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CurrentChannelMax;                //当前选中的keysensor的个数
extern  bit  bMultiple;        //多按键标志
extern         bit  GetIsNeedUpdateBaseline(void);
extern  void SetNeedUpdateBaseline(void);
extern  unsigned  int SensorKeyFlag(void);
extern  void MultipleDeal(unsigned char CycleCnt);
extern  void TouchKey_Service(void);

/***************弹簧库独有***************/
#define                SOCAPI_SET_CS_FUNCTION                                                1                //0:表示不进行CS测试,1: 表示进行CS测试,默认0
#define                SOCAPI_INHIBITION_ZONE                                            8                //抑制区间%,设置范围5-10,默认7,即(7*10)%=70% ,连水时加大该参数,对讲机设置小
#define                SOCAPI_MAX_KEY_MUTIPLE                                                300                //多少次干扰更新基线,默认300*5=1500
#define                SOCAPI_MAX_KEY_NUM_INVALID                                        3        //强制更新基线按键限制个数,默认3
/****************************************/

#define                  AppType                                                     0
#define                  IsDoubleKey                                                 1
#define                  AirSeparationDistance                     2
#define           CONFIRMTOUCHCNT                        3
#define           INIT_AUTO_UPDATE_TIME                     4
#define           SET_KEY_CONTI_TIME                     5
#define           SET_SYNC_UPDATE                                  6
#define           SET_UPDATE_SPEED                                  7
#define           AUTO_UPDATE_TIME                         8
#define                  FilteredKValue                                         9
#define                  SET_ANTIJAM                                             10
#define                  BAUD                                             11
#define                  DwellTime                                         12
#define           SaveTime                                            13
#define           NOISE                                  16

#define           SET_TOUCH_FREQ                                         0
#define                  SET_RESOLUTION                                         1
#define           SET_GAIN_CFG                                         2
#define           SCANTIME                                                 3
#define           SET_ICHA                                                 4
#define           FINGER_THRESHOLD_H                             6
#define           FINGER_THRESHOLD_L                             7

//**********************************************************************************
//                                                                 函数接口调用部分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int SetOneKeyPushResetTime(void)
*函数功能:按键最长的输出时间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
*备注         :这个返回值的设置, 是根据有多长时间启动TouchKeyRestart()一次
例如10ms 启动一次, 那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10ms,超过时间后此按键无效。
**************************************************/
unsigned int SetOneKeyPushResetTime(void)
{
        return  TKCFG[SET_KEY_CONTI_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int  GetBaselineUpdateThreshold(void)
*函数功能:更新速度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备注         :
**************************************************/
int  GetBaselineUpdateThreshold(void)
{
        return TKCFG[SET_UPDATE_SPEED];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InitAutoUpdateTime(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自动校准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InitAutoUpdateTime(void)
{
        return  TKCFG[INIT_AUTO_UPDATE_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CsFunction(void)
*函数功能:进行CS 测试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char SOCAPI_SET_CS_FUNCTION
*备注         :
**************************************************/
char GetCsFunction(void)
{
        return SOCAPI_SET_CS_FUNCTION;
}
/**************************************************
*函数名称:int  GetCurrFinger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的finger 值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int
*备注         :
**************************************************/
unsigned int   GetCurrFinger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TKChannelCfg[i][FINGER_THRESHOLD_H]*256+TKChannelCfg[i][FINGER_THRESHOLD_L]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ScanTime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通道的扫描时间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ScanTime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TKChannelCfg[i][SCANTIME];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sDoubleKeyOrSlideKey(void)
*函数功能:检测是否是弹簧滑条或者双键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IsDoubleKeyOrSlideKey(void)
{
    return TKCFG[IsDoubleKey];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BaseLineAdjustValue(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通道的基线调整
j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BaseLineAdjustValue(unsigned char i)
{
     return BaseLineAdjusttmp[i];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UpConfirmCnt(void)
*函数功能:检测按键弹起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返回按键弹起确认次数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UpConfirmCnt(void)
{
        return ConfirmTouchCnt>>1;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TKYzCnt(void)
*函数功能:获取按键抑制确认次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返回抑制次数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TKYzCnt(void)
{
        return (ConfirmTouchCnt/3);
}

/**************************************************
*函数名称:int GetTKYzThreshold(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按键抑制区间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i
*出口参数:返回抑制区间
*备注         :
**************************************************/
int GetTKYzThreshold(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int SetFingerThresholdtmp;

        SetFingerThresholdtmp = GetCurrFingerValue(i);
    SetFingerThresholdtmp = SetFingerThresholdtmp*SOCAPI_INHIBITION_ZONE/10;

        return SetFingerThresholdtmp;
}
/**************************************************
*函数名称: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函数功能:当前通道选择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Ctk_Channel_mark = 0;
        unsigned  int        CurrentSensorKey  ;

        CurrentSensorKey = SOCAPI_SET_TOUCHKEY_CHANNEL;

        for(i=0;i<16;i++)
        {
                CurrentSensorKey=CurrentSensorKey>>1;
                if(TK_CY)
                {
                        CurrentChannel[Ctk_Channel_mark] = i;                                                //选择触摸当前的通道
                        Ctk_Channel_mark++;
                        if(Ctk_Channel_mark >= 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break;
                }
        }
        CurrentChannelMax = Ctk_Channel_mark;                                                        //当前选择的按键数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GetCfgMsg(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获取Touch KEY 配置信息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int
*备注         :
**************************************************/
unsigned char  GetCfgMsg(unsigned char i)
{
        switch(i)
        {
                 case 0: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TOUCH_FREQ];
                 case 1: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RESOLUTION];
                 case 2: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GAIN_CFG];
                 case 3:  return TKChannelCfg[0][SET_GAIN_CFG];
                 case 4:  return TKCFG[SET_ANTIJAM];
                 default:return 0;
        }
}

/**************************************************
*函数名称:void CurrentSensorChoose(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TK寄存器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TouchKeyCFG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ConfirmTouchCnt = TKCFG[CONFIRMTOUCHCNT];
        SetNoiseThreshold = TKCFG[NOISE];
        CurrentSensorChoose();
        for(i=0;i<CurrentChannelMax;i++)
        {
          BaseLineAdjusttmp[i] =TKChannelCfg[i][SET_ICHA];;
        }
        UpdateBaseLNum = 0;
}

/**************************************************
*函数名称:unsigned int TouchKeyScan(void)
*函数功能:检测按键接口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按键通道, 返回的是一个int , 通道数
*备注         :1,  调用触控库检测函数SensorKeyFlag()
                   2,  分析得出16个通道,哪个通道有按下,按下bit 位设置为1,否则为0
                   3,  检测是否需要立即更新baseline:  大于MAX_KEY_RESET_BASELINE 个按键按下时立即更新baseline
                   4,  双键或者单键按下时, 时间大于SetOneKeyPushResetTime()结果时更新baseline
**************************************************/
unsigned  int Touch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MultipleCnt = 0;//按键计数
        unsigned  int Keyvalue ;
        unsigned  int KeyData = 0;

        if(GetIsNeedUpdateBaseline() == 0)                                //检测是否需要更新baseline
        {
                Keyvalue = SensorKeyFlag();                                        //Sensor判断, 这里如果bMultiple = 1 表示中间有干扰         //分析按键,得出标准的16通道bit 位
                for(t=0;t<CurrentChannelMax;t++)
                {
                        Keyvalue = Keyvalue>>1;
                        if(TK_CY)
                        {
                                KeyData |= (0x01 << (CurrentChannel[t]));
                                MultipleCnt++;
                        }
                }
                if(MultipleCnt >= 2)                                                                                  //进入多按键处理
                {
                        bMultiple = 1;
                        if(MultipleCnt >= SOCAPI_MAX_KEY_NUM_INVALID)
                        {
                                SetNeedUpdateBaseline();                                                         // 立即更新baseline ,例如亚克力板盖上去
                        }
                        else
                        {
                                if(IsDoubleKeyOrSlideKey())
                                {
                                        bMultiple = 0;
                                }
                        }
                }

                if(bMultiple == 0)                                                        //进入按键判断
                {
                        if(KeyData != 0x0)                                            //单个按键达到多长时间就update baseline ,松手检测
                        {
                                UpdateBaseLNum++;
                        }
                        else
                        {
                                UpdateBaseLNum = 0;
                        }
                }
                else
                {
                    //考虑基线更新
                        MultipleLNum++;
                        KeyData = 0x00;
                }

                if(UpdateBaseLNum > SetOneKeyPushResetTime())          //按键超出最长输出时间更新基线
                {
                        SetNeedUpdateBaseline();
                        UpdateBaseLNum = 0;
                }

                if(MultipleLNum >SOCAPI_MAX_KEY_MUTIPLE)                  //干扰计数大于最大计数更新基线
                {
                        SetNeedUpdateBaseline();
                        MultipleDealTpye = 1;
                        MultipleLNum = 0;
                }
        }
        else
        {
                MultipleDeal(TKCFG[AUTO_UPDATE_TIME]);                                                                                //基线复位处理
        }

        return KeyData;
}

/**************************************************
*函数名称:void CTK_ISR(void) interrupt        11
*函数功能:触摸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备注         :
**************************************************/
void CTK_ISR(void) interrupt        11
{
   TouchKey_Service();
}

网友C: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D: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E: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F: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H: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I: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A: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C: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E: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