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配置外接DAC,具体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2022-02-28):
STM32cubeMX配置外接DAC,具体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可有教程教教我如何使用外设DAC模块输出电压呢,求见大佬!!!

网友A:
CUbe库里都有相关例程的。
这样有个应用示例 你可以参考下。

基于STM32G4芯片的DAC应用示例

网友B:
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吧,就是把IO配置好,驱动写好就行的

网友C:
没用过DAC,但是估计跟ADC一样用

网友D:
看应用示例找找灵感吧

网友E:
你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例程呗,看看都怎么玩,什么流程

网友F:
就是给数据,DAC会输出吧,好像也不是很费劲

网友G:
估计没啥注意的,你可以先看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