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407+LAN8720A用cuubemx生成网络代码,上电初始化失败,但是仿...

楼主(2022-02-28):
如题,stm32f407ig片子,LAN8720A的网络芯片,用cubemx生成网络代码(lwip, 只有ping功能),程序烧录后按键重启和下电再上电重启均无反应(初始化的LED闪烁都进不了);但是进在线仿真后就可以正常运行(再电脑端ping板子可以ping通)。 请问上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22-08-28):
有没有可能,你开发板的运行模式的问题?

网友B: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最后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是不是boot没弄对呀?正常启动是boot00boot1随意的

网友D:
你说仿真之后就能正常运行了?断电再上电也可以了?

网友E:
按理来说,不应该这种现象的

网友F:
你可以烧录完成之后,把下载器断开试试

网友G:
是不是因为你插着烧录器,导致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H:
可能是仿真器吧,我觉得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是烧录器导致

网友I:
正常来说,断电再上电应该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J:
之前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或者程序没烧录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