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定时器TIM1输出的PWM占空比快速变化时,导致串口2接...

楼主(2022-02-28):
ST, TI
STM32f4定时器TIM1输出的PWM占空比快速变化时,导致串口2接收的数据频繁出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说占空比快速变化时影响到串口2的接收,言外之意,占空比不变时没问题,是这个意思吧。如果是这样,你所说的接收频繁出错
具体怎么个错法,数据坏掉还是数据丢失?

如果说是数据坏掉,即接收到的数据跟发送的数据相比出现数据位的混乱,若是这样,有点费解。
因为修改占空比按理影响不到UART的正常接收。这点基于你的软硬件做现场测试确认可能更方便点。

如果说是数据丢失或覆盖,会不会是因为修改占空比而未能及时处理UART的接收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将UART接收改为DMA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