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 雅特力开发板测试2,GPIO仿真IIC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初步体验AT32F425开发板的基础上,昨天开始测试芯片的IIC。以例程中communication_int为基础,准备是用IIC口驱动0.96英寸的一块IIC OLED屏,结果搞了一天,也没有成功点亮OLED屏,感觉自己好弱。无奈之下,转而求其次,用GPIO口仿真,直接驱动,以下是代码。
IIC处理部分代码:
// 发送开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OLED_SCL_SET();
         OLED_SDA_SET();
         OLED_SDA_CLR();
         OLED_SCL_CLR();
}
// 发送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OLED_SDA_CLR();
         OLED_SDA_SET();
}
// 等到ACK应答
void IIC_Wait_Ack(void) {
         OLED_SCL_SET();
         OLED_SCL_CLR();
}
// 发送一字节
void Write_IIC_Byte(uint8_t IIC_Byte) {
         uint8_ti;
         uint8_tm,da;
         da=IIC_Byte;
         OLED_SCL_CLR();
         for(i=0;i<8;i++){
                   m=da;
                   m=m&0x80;
                   if(m==0x80){
                            OLED_SDA_SET();
                   }else {
                            OLED_SDA_CLR();
                   }
                   da=da<<1;
                   OLED_SCL_SET();
                   OLED_SCL_CLR();
         }
}
// 写一字节指令
void Write_IIC_Command(uint8_t IIC_Command){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IIC_OLED_ADDR);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写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_IIC_Data(uint8_t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IIC_OLED_ADDR);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头文件内容:
//定义IIC从设备地址
#define IIC_OLED_ADDR 0x78
//--------------IIC总线引脚定义-----------------------
#define OLED_GPIO_PORT      GPIOB
#define OLED_PERIPH_CLOC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define OLED_SCL            GPIO_PINS_15  //OLEDIIC时钟信号
#define OLED_SDA            GPIO_PINS_14  //OLEDIIC数据信号
//--------------IIC端口操作定义---------------------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OLED_SDA);delay_us(1);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OLED_SDA);delay_us(1);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OLED_SCL);delay_us(1);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OLED_SCL);delay_us(1);
//IIC操作函数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Wait_Ack(void);
void Write_IIC_Byte(u8 IIC_Byte);
void Write_IIC_Command(u8 IIC_Command);
void Write_IIC_Data(u8 IIC_Data);
这里要说明的是,SCLSDA关联到的GPIO口,一定要仔细确认,避免使用被系统默认转做他用的GPIO口;另外,IIC端口操作定义中后面追加了delay_us(1);事实上,在没有追加这个延时处理的时候,程序下载后,代码明明被执行了,但OLED没有任何显示内容。但这些处理代码,在另外一块STM32芯片的板子上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显示的。想了想,是不是由于IIC总线上的脉冲周期太短,导致无法正常通讯。于是追加了延时处理。结果编译、下载后显示就正常了。以下是运行图:

使用杜邦线连接开发板和OLED。屏幕上显示的是菜单,通过开发板上的“USER”按钮(占用PA0资源),利用中断方式,每触发一次按钮,中断一次,改变菜单的选中状态。为了在工程中引入中断处理,需要在工程中添加中断处理用的C文件at32f425_int.c,这个文件替换掉原来的同名文件;在firmware组中添加at32f425_exint.cat32f425_scfg.c两个C文件。
在主程序文件中加入外部中断配置处理和外部中断处理函数。
// 外部中断配置
void exint_line0_config(void) {
exint_init_type exint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CFG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  PA0作为中断源
scfg_exint_line_config(SCFG_PORT_SOURCE_GPIOA, SCFG_PINS_SOURCE0);
exint_default_para_init(&exint_init_struct);
exint_init_struct.line_enable = TRUE;
exint_init_struct.line_mode = EXINT_LINE_INTERRUPUT;
exint_init_struct.line_select = EXINT_LINE_0;
exint_init_struct.line_polarity = EXINT_TRIGGER_RISING_EDGE;
exint_init(&exint_init_struct);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EXINT1_0_IRQn, 1, 0);
}
// 外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INT1_0_IRQHandler(void) {
   if(exint_flag_get(EXINT_LINE_0) != RESET) {
       delay_ms(20);
       if(exint_flag_get(EXINT_LINE_0) != RESE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0);
           menu_idx=(menu_idx+1)%3;
       }
    }
}
为了防止干扰,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追加了延时处理delay_ms(20)
在主程序中加入以下处理代码: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nvic priority group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开发板初始化
   at32_board_init();

   // OLED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Clear(0);             //清屏(全黑)

   // 设置PA0为外部中断模式
   exint_line0_config();
为了能在程序中使用printf函数向串口输出信息,需要在开发板初始化函数at32_board_init中追加串口的初始化处理uart_print_init
void at32_board_init() {
  /*initialize delay function */
delay_init();
  /*configure led in at_start_board */
at32_led_init(LED2);
at32_led_init(LED3);
at32_led_init(LED4);
at32_led_off(LED2);
at32_led_off(LED3);
at32_led_off(LED4);
  /*configure button in at_start board */
at32_button_init();
  // 串口初始化,115200波特率
uart_print_init(115200);
}
at32_board_initat32f425_board.c中的一个函数。应该说,这个开发板提供的一些处理已经包含在at32f425_board.c文件中,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开发板中用到的LED234和用户按钮的初始化处理,也已经被包含了。uart_print_init这个函数也是一起提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这些处理开发者直接使用,完全不需要额外添加代码,非常用心地为开发者着想。
工程中用到的相关文件,用截图表示,不再一一列出了。

         显示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准备接入PS2键盘、无线通讯模块。预想的是以开发板为主控,通过键盘设置必要的参数,动态控制外围设备,完成无人状态下的日常处理。当然有时间的话,继续调IIC,考虑使用例程中利用IIC读写EEPROM的那个。

楼主(2022-02-28):
IIC没有调通的原因找到了。唉,例程中的readme说明SCL、SDA使用的是PB6、PB7。但现在实际检测结果,对应的是PB8、PB9。没有原理图,只看例程还是不行的啊。

网友A:
不是要看一下程序中初始化I2C的引脚吗

楼主(点评):
程序是主要的,但是要和硬件资源和开发板的管脚配置匹配才行,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看一下程序中初始化I2C的引脚吗

是啊,但是要连接OLED模块啊。管脚连接错了,没法正常工作啊。

网友B:
一下出来这么多425~~又有活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下出来这么多425~~又有活动么

对啊,之前的活动,免费申请评测

网友C(2022-12-05):
硬件iic就是不好使用的。

网友D:
模拟iic不好用的吗?

楼主(点评):
肯定没有问题啊。这个只是为了测试单片机的IIC设备而已。

网友E:
这个OLED可以使用spi的版本的。

网友F:
AT-START-F425的性能确实可以的。

网友G:
移植网上的代码就行,中景园的代码都是现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