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换了DP83848,不通了

楼主(2022-03-01):
手头上只有DP83848模块   我修改的时候就把引脚初始化修改成与模块匹配的  另外就是STM32F4x7_eth_conf.h 用的是ST官方的  别没怎么修改
问题来了  ping不通

手上有原子的网络通信实验中的LAN8720A换成DP83848的话程序应该怎么改?

网友A(2022-08-28):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参考网上的初始化DP83848程序的

网友B:
这个DP83848是网络通信使用的么?找厂家要demo

网友C:
不通的话,你看看程序运行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D:
你咋接线的?是不是接线部分有问题呢?

网友E:
正常来说,驱动一个外设,就接线部分容易出问题,其次是IO复用方面

网友F:
你得先找到DP83848demo,然后移植比较容易

网友G:
这个DP83848我也没用过呀,它有啥优势么?

网友H:
如果你要移植,还是要先看这个芯片的手册的,然后对应时序来操作

网友I:
底层程序都搞定了,就是ping不了是么?

网友J:
你仿真看看程序运行到哪里了,然后就是咨询一下DP83848原厂,要一份demo

网友K:
你这个模块是正常好用的么?

网友L:
按理来说,就是IO配置,时钟配置,配置好应该就能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