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和STM32F103的寄存器地址一样吗?

楼主(2022-02-28):
同样是M3的内核,可能寄存器的命名不一样,但是地址是一样的吗?

网友A:
这是要弄替代么
一般库函数的话,很少考虑地址了

网友B:
那得仔细对比两个型号的资料了

网友C:
我感觉一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D:
使用c语言的话不需要考虑吧

网友E:
我感觉不需要关心地址

网友F:
不一样的噢

网友G:
如果是汇编就需要知道地址

网友H:
其实可以深入了解一下的

网友I:
都是用的库,没关注过寄存器

网友J(2022-04-14):
有可能啊,名字可以随便起的

网友K:
没具体研究过,但是我觉得可以名字不一样,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L:
这个操作可能是怕侵权吧

网友M:
可以的,你说的这种操作是没问题的

网友N:
这就是跟define差不多,就是定义

网友O:
名字可以自己设定,地址也可以随便,看你设计

网友P:
这可能是为了兼容自家产品吧,不然不会这样的

网友Q:
地址一样没啥惊讶的,因为很多都可以互相兼容的

网友R:
应该可以的,名字是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S:
这个每人的对寄存器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名字不一样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