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有没有大容量flash的MCU?

楼主(2022-02-28):
AC, fm
灵动有没有大容量flash的MCU,大概是512K或者更高,一般是M3或者M4内核的就行

网友A(2022-09-28):
好像是没有啊,没太注意嘞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个选型手册看看,一下子就找到了

网友C:
一般情况是有的,你最好是问问代理商或者原厂

网友D:
其实你要这么大的存储干啥呀?浪费钱嘞

网友E:
这么大的存储应该会很贵吧

网友F:
嗯,一般M4应该能支持

网友G:
你这个封装之类的有要求么?

网友H:
我记得灵动好像没有512以上的,256好像可以

网友I:
看附件

M460

网友J:
这么大的flash,用着应该很得劲吧

网友K:
是的,灵动一般都是256K的,如果太大估计没有

网友L:
一楼的提问就应该用得上,再不然就是比规格
终端端客户不懂的情况下,程序空间大就显得高档,卖相或卖价更好

网友M:
MM32F5280可以的。

网友:
MM32F5280的Flash最大容量为2MB。

网友N:
可以外部扩展flash的

网友O:
高性能MM32F5系列MCU产品

网友P:
MM32F3270系列32位MCU

网友Q:
MM32F5270和MM32F5280

网友R:
不行就考虑外挂吧

网友S:
MM32F 主流型
MM32F 主流型 MCU
- 搭载 Arm® Cortex-M0 或 Cortex-M3 内核
- M0 产品最高主频可达 96 MHz
- M3 产品最高主频可达 120 MHz
- 支持从 128KB 到 512KB Flash 存储
- 提供从 40 脚到 144 脚的多种封装
- 集成 UART、I2C、I2S、SPI、USB、CAN、SDIO 等数字通信接口
- 内置多个 ADC、COMP 和 DAC 等模拟外设
- 部分型号提供 FSMC 接口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或显示屏
- 可选温度范围包含 -40℃ - 85 ℃ 工业型和 -40℃ - 105 ℃ 扩展工业型

网友T:
MM32F提供了从256KB到2MB的Flash选项

网友U:
有没有大容量flash的MCU

网友V:
估计可能得自己外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