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CU怎么做防水防潮处理?

楼主(2022-02-28):
我看灵动有洗衣机方案,洗衣机一般都会潮湿和振动之类的,一般这种MCU怎么做防护处理啊?

网友A:
刷三防漆

网友B:
做三防啊,稍微做过板子的人都知道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喷三防漆

网友D:
那怎么防震呢

网友E:
感觉刷三防漆不太够啊

网友F:
那耐受时长是几年啊

网友G:
那如何进行防震呢

网友H:
那防腐蚀是不是也是依靠的三防漆啊

网友I:
三防漆都防什么呀

网友J:
在一般加工的时候,要刷一层三防漆才可以的。不然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K:
上黑胶,直接封起来,IP68级别,防尘防水防震

网友L:
印制板做三防,结构件做防水,接口用防水对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