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写FLASH操作

楼主(2022-02-28):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uart.h"
#include "flash.h"

void flashwrite(char* data);
void flashread();
/********************************************************************************************************
**函数信息 :main(void)
**功能描述 :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int main(void)
{
    u8 t = 0;
    char data[] = {"Hello,world."};  //将要写入的数据

    delay_init();
    LED_Init();
    uart_initwBaudRate(9600);

    flashwrite(data);
    flashread();

    while(1)              //LED,无限循环
        {
            printf("program ok\r\n");
            flashread();             //从flash读写入的数据
            LED1_TOGGLE();
            LED2_TOGGLE();
            LED3_TOGGLE();
            LED4_TOGGLE();
            delay_ms(1000);
        }
}

楼主:
写FLAS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uart.h"
#include "flash.h"

void flashwrite(char* data)
{
    u32 baseaddr = 0x08002ffc;  //查看Flash地址,定义将要写入的起始地址
    int i = 0;
    /* Porgram FLASH Bank1 ********************************************************/
    /* Unlock the Flash Bank1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FLASH->KEYR = 0x45670123;  //解锁
    FLASH->KEYR = 0xCDEF89AB;

    /*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
    FLASH->SR = 0x00000001|0x00000004|0x00000010;

    //PG(Programming) = 1,选择编程操作
    FLASH->CR |= 0x1;

    while(i < 12)       //循环写入数据
    {
        *(__IO uint16_t*)baseaddr = *data | *(data + 1)<<8;
        baseaddr = baseaddr + 2;
        data += 2;
        i++;
    }

    //Lock flash
    FLASH->CR |= 0x00000080;
}

楼主:
读FLAS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uart.h"
#include "flash.h"

void flashread()
{
    /* Porgram FLASH Bank1 ********************************************************/

    u32 baseaddr = 0x08002ffc;  //查看Flash地址,定义将要读取的起始地址
    char out[15];
    int i = 0;

    while(i < 15)              //循环读取数据
    {
        out[i] = *(__IO uint8_t*)baseaddr;
        baseaddr = baseaddr + 1;
        printf("%c",out[i]);  //通过uart打印输出到串口助手窗口
        i++;

    }
    printf("\r\n");
}

网友A:
程序文件直接发上来更好

网友B:
不全吧,应该

网友C:
看来时序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楼主的这个代码格式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网友E:
有没有读的代码啊

网友F:
每次需要多久的延时呢

网友G:
一般电压不能低于多少啊

网友H:
一次可以写入多少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