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31进入深度睡眠无法烧录

楼主(2022-02-28):
我在测试MM32低功耗时,直接进入深度睡眠,没添加唤醒,现在单片机没法下载其他程序了,这个咋办啊,报废了吗?

网友A:
难道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B:
说明你使用了下载引脚了是吗

网友C:
这个好像可以复位啊

网友D:
一共有几种睡眠模式啊

网友E:
不用报废啊  可以有其他下载方式吗

网友F:
不报废 强行回复设置吧

网友G(2022-04-14):
额,这种模式基本就是关闭SWD了

网友H:
你试试jlink看看能不能连接上吧,建议引出RST引脚

网友I:
没试过,不过可以看看有没有ISP下载

网友J:
不会报废的,你用jlink可能会救得活

网友K:
用串口的方式试试,如果可以就能救得活

网友L:
以后注意吧,这种睡眠是会关闭外设的

网友M:
你用jlink试试,一般能连上

网友N:
这个不好搞,以后把程序修改下,注意加个延时

网友O:
你用jlink救一下吧,一般是可以救的回来

网友P:
这个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一定要接RST,然后复位的同时连接试试,看看能不能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