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为什么我的电脑连接上蓝牙耳机不能同时用蓝牙耳机的听...

楼主(2022-02-28):
我的电脑连接上蓝牙耳机后,能正常听歌等,但是在跟别人进行语音通话时,如果我的语音输入是我的蓝牙耳机的麦克风,那我的蓝牙耳机就听不到声音了,如果语音输入是电脑自带的输入设备,蓝牙耳机就有声音?玩游戏的时候也会这样。这问题困惑我很久了。

网友A(2022-10-10):
有点像没切换过来,比如说,你听音乐是一个效果,打电话是另一个效果,打完电话按理来说应该切换回来,它没切换回来

网友B:
我没具体研究过,但是属实我也经常遇到这种

网友C:
应该是蓝牙耳机的问题吧,有点问题

网友D:
你可以选择有线耳机,就能好一些了

网友E:
没办法啊,换个好点的蓝牙耳机试试呢?

网友F:
我看懂了,就是你蓝牙想即听音乐又想语音是么?

网友G:
这个跟电脑固件还是蓝牙来着有点关系,建议还是有线麦克风就好了

网友H:
我电脑有线也这样,就是同时只能做一种设备功能,想当麦克风就不能听歌

网友I:
你用俩设备解决这件问题就好了,一个好像不太行

网友J:
也没必要困惑,就换成有线麦克风,有线耳机就好了,分别接入,效果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