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更换phy芯片后,rgmii修改为rmii,mac层驱动和phy驱动分别要...

楼主(2022-02-28):
AC, ar
更换phy芯片后,rgmii修改为rmii,mac层驱动和phy驱动分别要做哪些修改,谢谢

网友A:
你这是以太网接口吧?

网友B:
各个层我还分不清楚呢

网友C:
这个 硬件连接肯定发生变化啊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E:
不需要更改驱动吧

网友F:
涉及不到这俩层吧

网友G:
这个确实不好说 可以是试试如果不更改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H:
芯片销售,主代理航顺---GD,有需要联系,廖**  L18121451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