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571支持用JLINK烧录么?

楼主(2022-02-28):
沁恒的CH571芯片支持用jlink烧录和调试么?

网友A:
估计不支持吧,好像是risc-v的

网友B:
可以找个算法,就能让jlink支持的

网友C:
Jlink没试过啊,这个你问原厂呗

网友D:
估计是不能吧,现在我看link好像还不能烧risc-v的内核

网友E:
你试试呗,找得到这颗芯片就能烧录,找不到就烧不了

网友F:
感觉是不行,如果可以,批量就快喽

网友G:
以后能支持吧,现在估计不行

网友H:
你问问原厂或者FAE,问问是否支持

网友I:
其实烧录你用官方的USB烧录也很不错,很快的

网友J(2022-04-09):
高手无处不在啊

网友K:
JLINK支持JTAG,肯定也支持RISC-V,JTAG是行业规范,ARM、MIPS、DSP、FPGA、RISC-V都支持JTAG

网友L:
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