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沁恒以后能考虑用USB仿真调试么?

楼主(2022-02-28):
我看沁恒做USB这块做的很不错呢,现在用WCHlink调试,不过我还没有,建议以后是否可以考虑用USB方式直接调试?仅仅一个建议,不知道是否比WCHlink好用哈。

网友A:
你说的是啥啊?USB顶多能给你输出个log

网友B:
估计不行,还得是SWD这种跟踪比较好

网友C:
你就买个LINK呗,多便宜啊

网友D:
USB不太行吧,虽然免驱,但是操作起来更麻烦了

网友E:
不行的,SWD是现成的,为啥不用呢?

网友F:
你可以看看jlink,这么大的公司都不用你说的思路,对吧

网友D:
我建议哈,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用WCHlink比较靠谱

网友G:
还是用WCHLINK吧,好用极了

网友H:
其实WCHlink好像也是DAP改的吧,但是针对RISC-V真好用啊

网友I:
不太行,你用WCHLINK鼓捣鼓捣,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