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STM32普通串口一对多通信/USART无需添加485拓展

楼主:
串口一对多通信/USART一主多从无需添加485/232进行串口拓展本人因为项目研究需要完成多板的通信需求,但是对于速度和同步要求不高,
为了简化设计方便,就想着使用串口完成一对多通信,
一来是硬件简单不需要外加,
二是USART的配置简单,门槛低...

为了方便测试,先将两块STM32刷入1个已经编号的程序.
like this:

因为现在功能是检验一对多通信,所以功能比较简单,
就是如果收到识别号并识别成功就发送一句返回信号!
Id0 → get past 1!
Id1 → get past 2!
PS:两个板子的连接都是用的同一波特率9600

楼主(2022-02-28):
emmmmm 突然觉得要是每个板子不同波特率,是不是可以不用设置序列号了啊…等你去发现哦!
当然第一次很简单,天真的以为会通信上…
连线也是模仿IIC的方式.

¥¥¥¥¥¥¥¥¥¥¥¥¥¥¥¥¥¥¥¥¥¥¥¥
/// /// 以上连线是错误示范
¥¥¥¥¥¥¥¥¥¥¥¥¥¥¥¥¥¥¥¥¥¥¥¥
这样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到数据的…
尝试了许多次失败后总结出来的.

楼主:
在重新翻阅了许多遍串口相关的书籍资料以后,(其实是看了485、232,modbus协议以后还是觉得再尝试尝试…)

改用以上连线后,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测试…

楼主:
虽然电路很简单,查阅了许多资料都建议使用RS485/232或者是改用SPI,CAN的通信,但是还是发个博记录一下吧。
关于连接从机数目问题,可以在主机的RX线上拉电阻到VCC,提供输出能力,也是很好的办法,
可能这个还有更加简单的办法,我只是抛个砖,如果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欢迎来私,多多指教!! Thanks
实验平台:stm32f030f4p6
编辑器:Keil5
下载器:ST-link

网友A:
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网友B:
用哪种工具开发都可以吧

网友C:
需要外扩芯片吗

网友D:
串口是可以1发对多收

网友E:
232是不能做到的啊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啊

网友G:
减少了外围元器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