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单片机的低功耗遥控车位锁的设计

楼主(2022-02-28):
ic, pi
PIC单片机的低功耗遥控车位锁的设计

楼主:
因为本设计采用的是 12V 的蓄电池供电,而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为 3V,
故需要电源管理电路把 12V 的供电电压转化为正常工作电压。电源管理电路包
括二极管、电容和电源芯片等,其中电容采用的均是非电解电容,在非工作状
态下不耗电,节省了耗电量。中央处理器为整个设计的核心器件,控制着整个
电路的运行,采用间歇式的工作方式使电路在有遥控信号的时候处于工作状态,
在无信号时处于休眠状态,其 RC0 管脚与遥控接收电路的 CE 管脚相连,也控
制着遥控电路的休眠状态,节省功耗,使电池使用时间更为长久。
超外差无线接收电路接收到遥控器发射的信号后,会把解调后的信号传输
给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收到信号后,会调动行程控制和执行电路,判断当
前起降杆的状态。若起降杆处在上面,则调用下降子程序,在下降过程判断是
否有障碍物,若有则调用指示和报警电路产生报警信号同时指示灯也会闪烁,
若无则完成下降动作。起降杆完成下降动作后,汽车就可停放。此时为防止起
降杆下降后,车辆又没有停放,需要超声波检测车辆是否在位,若车辆在位则
处于正常状态电路转向休眠,若车辆不在位则调用上升子程序完成起降杆上升
动作以防止其他车辆占用车位。
若起降杆处在下面,则调用上升子程序,在上升过程中同样也会判断是否
有障碍物,若有则调用指示和报警电路产生报警信号同时指示灯也会闪烁,若
无则完成上升动作。在此过程中会调用欠压分析电路来判断是否电压过低,若
低于规定值则判定为电压不足需要充电,当完成上升动作时会有四声滴滴报警
声来提醒用户。

楼主:
采用EV1527作为无线发射部分的编码芯片,在接收模块中需要对之解码。
解码方式可由软件解码也可用硬件解码,当使用硬件解码时,需要采用与之相
对应的解码芯片如 TDH6300 芯片,因为这类解码芯片价钱比较贵,而且在一些
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的场合,若再使用解码芯片使得整个电路变的复杂并且增
加硬件成本[
13][21]。本设计采用 PIC16F 系列作为主控芯片,故采用软件解码方
式。
     软件解码主要由单片机加外围电路构成,外围电路包括一个无线接收器即
J05E 超外差接收模块、存储器及其他控制电路。这样就简化了电路,并且也不
影响单片机控制其他电路信号。
解码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 EV1527 芯片的编码信号发送格式。EV1527 产生
的内码和按键码码从 TXD 管脚串行输出,所发送编码信号由同步码、内码和按
键码三部分组成,如图 3.7 所示。编码芯片通过发射电路发射一次包括 4 组相
同字码。因为 EV1527 的振荡频率(周期)由相应的电压和振荡电阻决定,本设计
中以 12V 电压和 150KΩ 振荡电阻进行设计,对应的周期 T= 688µ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