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STM32常见通信方式(TTL、RS232、RS485、I2C)总结

楼主(2022-02-28):
一、TTL电平:全双工(逻辑1: 2.4V–5V   逻辑0: 0V–0.5V)

1、硬件框图如下,TTL用于两个MCU间通信

楼主:
2、‘0’和‘1’表示

楼主:
二、RS-232电平:全双工(逻辑1:-15V–5V  逻辑0:+3V–+15V)

1、硬件框图如下,TTL用于MCU与PC机之间通信

楼主:
三、RS-485:半双工、(逻辑1:+2V–+6V  逻辑0: -6V—2V)这里的电平指AB 两线间的电压差。
1、硬件框图如下

楼主:
四、CAN总线:逻辑1:-1.5V–0V  逻辑0:+1.5V–+3V)这里的电平指CAN_High、CAN_Low 两线间的电压差。
1、硬件框图如下

楼主:
2、‘0’和‘1’表示
以上总结:

1、从单片机软件编程角度来说,RS232、RS-485最终结果都是转换为TTL电平方式与单片机通信(CAN收发器把差分信号转化为TTL–>CAN控制器(MCU))。其目的都是提高通信质量,提高抗干扰能力。

2、TTL、RS232是逻辑电平信号。RS-485、CAN为差分信号。

楼主:
五、I2C

5.1 I2C物理层

楼主:
5.2 I2C协议层

楼主:
5.3 数据的起始信号与停止信号

楼主:
5.4数据有效性

I2C 协议在 SCL 高电平时对 SDA 信号采样, SCL 低电平时 SDA准备下一个数据。

网友A:
有些有交叉啊

网友B:
232和485是不是都是ttl啊

网友C:
后三个都是差分信号吧

网友D:
232不是差分信号吧

网友E:
定义的还是很严谨的

网友F:
iic的优势和缺点都很明显

网友G:
楼主以后记得找对版块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