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x的Qt-串口同步控制 Qt部分

楼主(2022-02-28):
1.#QT ui界面截图

楼主:
2.做好Qt的基本界面后,使用代码对界面调试,其中setStyleSheet能使按键、文本区,标签区透明,使ui界面更加美观。

楼主:
3.与硬件stm32进行通信使用的事十六进制代码标记来控制样板模块运行,下为十六进制通信;

QByteArray data = 0;
data[0]= 0xaa;
data[1]= 0xbb;
data[2]= 0xe1;
serial->write(data);

楼主:
4.通过串口通信的方式与硬件进行通信,Qt中包含串口通信的类:
if(serial->open(QIODevice::ReadWrite) )
{undefined
serial->setBaudRate(QSerialPort::Baud115200);//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serial->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设置数据位8
serial->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校验位设置为0
serial->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停止位设置为1
serial->setFlowControl(QSerialPort::NoFlowControl);//设置为无流控制
QObject::connect(serial,SIGNAL(readyRead()),this,SLOT(on_receive_data()));

楼主:
需要自己定义一个SLOT的函数用来接收出口传送的数据,使用serial->readall()来读取。

网友A(2023-09-24):
---------------------------
wpsoffice
---------------------------
对话框打开时命令无法执行。单击“确定”,然后关闭对话框再试。
---------------------------
确定
---------------------------

网友B: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C: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D:
//SC_it1.h

#ifndef _sc_it1
#define _sc_it1

#include "SC_Init.h"        // MCU initialization header file, including all firmware library header files
#include "SC_it.h"
#include "..\Drivers\SCDriver_list.h"
#include "HeadFiles\SysFunVarDefine.h"

sbit led=P2^1;

#endif

网友E:
void send0()
{
        dout=1;
        _nop_();

        dout=0;
        Delay1us();
}
void send1()
{
        dout=1;
        Delay1us();
        dout=0;
        Delay1us();
}

网友F: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E: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G:
串口上位机啊,这个做好了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H: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D: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D: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I: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J: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