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QT+树莓派+STM32 搭建远程监控小车

楼主(2022-02-28):
AD, QT, ST
一.描述
     由于最近大创项目需要用到树莓派采集视频图像,并且突然看到了桌子底下吃灰了一年多的坦克小车,想当时还是400块大洋买的,现在想来也是心在滴血。所以想把两者结合起来,花了两天时间做了个简单的QT远程监控小车。来抚平一下我内心的伤痛,要不是大创项目,想来我的树莓派也要吃灰。
     言归正传,本次小项目主要实现了一个基于树莓派和Qt上位机的远程监控小车。可以通过自制的遥控器和QT上位机实现两种控制方式,Qt上位机可以实时查看小坦克上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Qt上位机的指令通过socet 协议发送给树莓派,树莓派再将指令通过串口转发给STM32,STM32定时器输出PWM控制小车前进,并配以PID算法使小车能够走直线。其具体的结构框图如下所示:

楼主:
二. 环境概述
硬件:坦克小车主控 STM32F103RCT6
          遥控器主控:坦克小车主控 STM32F103RCT6
          树莓派:树莓派4B,官方CSI摄像头
软件版本:Keil5(5.30)
                  Qt5.9(5.90)
                  VS Code(1.52.1)
操作系统:Windows10 家庭版
                  树莓派镜像:2020-12-02-raspios-buster-armhf.img

楼主:
三.效果展示
1.遥控器
     遥控器是自己做画的PCB做的板,有两层叠层的。(我应该拍一个立体效果的,哈哈)。右边四个按键可控制小车动向,左边四个按键的选择菜单。遥控器采用锂电池供电。

楼主:
2.坦克小车全身照
     看起来接线有点乱啊,好久以前画的最小系统和电源板,现在来看的话应该画到一起的。那个绿色便是树莓派了

楼主:
3.QT上位机控制界面
     Qt编写的上位机界面也比较简单,刚开始学,很多高级应用也没有使用到,左边窗口是树莓派摄像头传过来的实时监控画面。右边部分是控制界面,下面的输入框要输入正确的服务器IP和端口号。

楼主:
4.服务器运行界面
系统采用树莓派作为本地服务器,服务器使用C语言编写,启动过程中首先启动树莓派服务器,在启动 qt控制界面输入IP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会出现如图所示的现象。

楼主:
四.各部分具体实现过程
1.树莓派部分
     本篇默认大家的树莓派环境已经进行过换源等操作,并且已经安装了GCC、VIM、locate等工具。

a.MJPG-streamer的安装和使用
     MJPG-streamer是一款免费基于IP地址的视频流服务器,它的输入插件从摄像头读取视频数据,这个输入插件产生视频数据并将视频数据复制到内存中,它有多个输出插件将这些视频数据经过处理,其中最重要的输出插件是网站服务器插件,它将视频数据传送到用户浏览器中。

网友A:
远程控制可以做两点之间直连吗

网友B:
树莓派+STM32是怎么建立通信的?

网友C:
使用pwm调速了吗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树莓派呢

网友E:
远程设备开发太难了。

网友F:
QT做的上位机吗?

网友G:
可以做远程的图像识别吗

网友H:
这个树莓派是串口通信吗

网友I:
这个直线行驶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J(2022-04-01):
远程监控小车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K:
使用了花生壳了吗

网友:
树莓派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可以使用WiFi控制,nrf24l01效果一般吧

网友L:
可以使用esp32-cam

网友M:
QT+树莓派是在树莓派上运行的吗

网友N:
做个视频导航定位小车

网友O:
QT代码有了吗

网友P:
树莓派+STM32 有点浪费了

网友Q:
PCB是不是可以开源呢

网友R:
STM32F103RCT6浪费了,STM32F103C6T3也满足要求的。

网友S(2022-10-05):
这小车配置有点豪啊

网友T: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U: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V:
用stm32设计的小车需要操作系统吗

网友W:
树莓派 和stm32哪个更适合图像处理

网友V:
用STM32做循迹小车,有什么好的制作教学书推荐?

网友X:
stm32小车用什么方法控制速度

网友Y:
用slam与stm32怎么实现小车的自动避障驾驶

网友Z:
STM32的WIFI视频监控智能小车有方案吗

网友AA:
DIYstm32智能机械臂小车需要哪些硬件模块

网友AB(2022-11-04):
远程控制能做两点之间直连吗

网友AB:
QT+树莓派是在哪里运行的呀

网友AB:
怎么实现小车的自动避障驾驶

网友AC:
直线行驶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D:
自己用qt写上位机,软硬皆通的大佬

网友AE(2023-07-01):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T: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AF: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U: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AG: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G: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AH: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AI: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AJ: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AK: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