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tm32f1 cubeMX RTC 掉电后日期丢失的问题

楼主(2022-02-28):
AD, AC, sd, CubeMX, mx, tc
f1系列的RTC只是一个32位的秒计数器,而HAL库中并没有将秒计数值转换成日期,而是在上电的时候粗暴地重新赋值。

本文旨在简单方便地解决日期丢失的问题(注:stm32cube FW_F1 V1.6.0 代码在正点原子例程的基础上修改)

前提:板子上备用电池能正常使用,工程使用cubeMX正确配置(可参照微雪课堂)了!

Table of Contents

步骤一:在rtc.h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步骤二:在rtc.c文件开始添加这些代码:

步骤三:注释掉rtc.c文件中MX_RTC_Init函数中设置时间和日期部分:

步骤四:怎么设置时间和获取时间

楼主:
步骤一:在rtc.h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添加到/*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和/*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之间】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8_t hour;
        __IO uint8_t min;
        __IO uint8_t sec;
        //公历日月年周
        __IO uint16_t w_year;
        __IO uint8_t  w_month;
        __IO uint8_t  w_date;
        __IO uint8_t  week;
}_calendar_obj;
extern _calendar_obj calendar;                                //日历结构体

楼主:
【添加到/* USER CODE BEGIN Prototypes */和/* USER CODE END Prototypes */之间】
void rtc_init_user(void);
void RTC_Set(uint16_t syear,uint8_t smon,uint8_t sday,uint8_t hour,uint8_t min,uint8_t sec);
void RTC_Get(void);
uint8_t Is_Leap_Year(uint16_t year);
uint8_t RTC_Get_Week(uint16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

楼主:
步骤二:在rtc.c文件开始添加这些代码:
【添加到/* USER CODE BEGIN 0 */和/* USER CODE END 0 */之间】
_calendar_obj calendar;//时钟结构体
//月份数据表
const uint8_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const uint8_t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楼主:
【添加到/* USER CODE BEGIN 1 */和/* USER CODE END 1 */之间】
void rtc_init_user(void)
{
        HAL_RTCEx_SetSecond_IT(&hrtc);//秒中断使能,没有配置这个中断可以不加
        if(HAL_RTCEx_BKUPRead(&hrtc,RTC_BKP_DR1)!=0x5050)//是否第一次配置
        {
                RTC_Set(2019,4,7,16,28,0); //设置日期和时间
                HAL_RTCEx_BKUPWrite(&hrtc,RTC_BKP_DR1,0x5050);//标记已经初始化过了
                 printf("---first Time---\n");
        }
        RTC_Get();//更新时间
}

void RTC_Set(uint16_t syear,uint8_t smon,uint8_t sday,uint8_t hour,uint8_t min,uint8_t sec)
{
        uint16_t t;
        uint32_t seccount=0;

        if(syear<1970||syear>2099)        return;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int32_t)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int32_t)(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int32_t)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int32_t)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设置时钟
    RCC->APB1ENR|=1<<28;//使能电源时钟
    RCC->APB1ENR|=1<<27;//使能备份时钟
        PWR->CR|=1<<8;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上面三步是必须的!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CNTL=seccount&0xffff;
        RTC->CNTH=seccount>>16;
        RTC->CRL&=~(1<<4);//配置更新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RTC_Get();//设置完之后更新一下数据
}

void RTC_Get(void)
{
        static uint16_t daycnt=0;
        uint32_t timecount=0;
        uint32_t temp=0;
        uint16_t temp1=0;
        timecount=RTC->CNTH;//得到计数器中的值(秒钟数)
        timecount<<=16;
        timecount+=RTC->CNTL;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if(daycnt!=temp)//超过一天了
        {
                daycnt=temp;
                temp1=1970;        //从1970年开始
                while(temp>=365)
                {
                        if(Is_Leap_Year(temp1))//是闰年
                        {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temp-=365;          //平年
                        temp1++;
                }
                calendar.w_year=temp1;//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超过了一个月
                {
                        if(Is_Leap_Year(calendar.w_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calendar.w_month=temp1+1;        //得到月份
                calendar.w_date=temp+1;          //得到日期
        }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calendar.hour=temp/3600;             //小时
        calendar.min=(temp%3600)/60;         //分钟
        calendar.sec=(temp%3600)%60;         //秒钟
        calendar.week=RTC_Get_Week(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获取星期
}

//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闰年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非闰年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year:年份
//返回值:该年份是不是闰年.1,是.0,不是
uint8_t Is_Leap_Year(uint16_t year)
{
        if(year%4==0) //必须能被4整除
        {
                if(year%100==0)
                {
                        if(year%400==0)return 1;//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else return 0;
                }else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获得现在是星期几
//功能描述:输入公历日期得到星期(只允许1901-2099年)
//year,month,day:公历年月日
//返回值:星期号
uint8_t RTC_Get_Week(uint16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
{
        uint16_t temp2;
        uint8_t yearH,yearL;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if (yearH>19)yearL+=100;
        //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temp2=yearL+yearL/4;
        temp2=temp2%7;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L%4==0&&month<3)temp2--;
        return(temp2%7);
}

楼主:
步骤三:注释掉rtc.c文件中MX_RTC_Init函数中设置时间和日期部分:

楼主: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  sTime.Hours = 0x12;
//  sTime.Minutes = 0x0;
//  sTime.Seconds = 0x0;

//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DateToUp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SUNDAY;
//  DateToUpdate.Month = RTC_MONTH_APRIL;
//  DateToUpdate.Date = 0x7;
//  DateToUpdate.Year = 0x19;

//  if (HAL_RTC_SetDate(&hrtc, &DateToUp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楼主:
步骤四:怎么设置时间和获取时间:
【设置时间】

  1. RTC_Set(2019,4,7,16,28,0); //设置日期和时间

楼主:
【获取时间】
  1. RTC_Get();
  2. printf("%04d/%02d/%02d ",calendar.w_year, calendar.w_month, calendar.w_date);
  3. printf("%02d:%02d:%02d",calendar.hour, calendar.min, calendar.sec);

楼主:
缺点:重新用cubeMX生成工程的时候,需要重复步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