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开发时,GD32系列插件怎么安装?

楼主(2022-02-28):
在《GD32 系列微控制器入门开发指南》说安装插件“运行 IAR_GD32F30x_ADDON.1.0.0.exe” ,但我在官网下载的插件都是 .ex_ 文件,请问插件怎么安装的?

网友A:
手动改文件后缀名吧

网友B:
尾缀写成ex_是为了防止在不同系统之间来回复制会出错,使用时手动改成.exe就可以了

网友C:
把文件后缀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