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PN三极管烧毁

楼主(2022-02-28):
请教,      如图所示,一给控制信号(控制信号从光耦过来的),NPN三极管就烧毁,

网友A(点评):
NPN三极管Q1的集电极(图中3脚)串联一个3K电阻。限制Q1集电极电流,就不会烧NPN三极管了。

网友B:
因三极管的发射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正常的工作电压大约0.7V,你将3.3V的电压直接加载到基极上,未设置限流电阻,发射结(二极管)立即被烧毁很正常。
如图加入一个1K的限流电阻,可以将基极电流限制在3mA以内,应该不会再烧毁Q1了。3mA的基极电流,应该能满足Q3输出500mA电流的需求。

楼主(点评):
你好,控制信号不是直接给3.3V电源,是通过光耦来的 另外,刚实验了,在Q1基极加1k电阻,结果还是一样,基极一给信号,就NPN三极管就烧毁

楼主(点评):
烧毁现象是:基极和集电极短路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你还是将电路全部贴出来吧,免得大家乱猜。 烧毁的是集电结,这个信息应该早告诉大家。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无基极限流电阻导致的过流烧毁现象。

楼主(点评):
我按照楼上方法,在基极添加1k电阻,一样会烧毁NPN三极管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将R19的阻值再加大一些,楼主测试一下是三极管那两个极损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现象是基极和集电极之间短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将Q1的集电极加1k限流电阻之后,Q1就正常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直接换9018或者8050这类三极管试试看。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就是R19较小造成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耐压不够,CE电压是24V,9018电压不够,8050刚刚够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既然你已经解决了,没有换三极管的必要了。

网友D:
就是Q1/Q3之间没加电阻的问题,Q1导通后近23V的电压都加到Q1上,有个超过几十mA的电流,Q1就会烧

网友E:
加个限流电阻试一下

网友F:
Q1基极要加电阻,R19到Q1集电极之间也加个电阻

网友G:
NPN的VCE=VCC-VBE.功耗能不大吗?在集电极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H:
两个三极管导通,直接电源对地了,不加限流电阻的吗

网友I:
三极管B极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J:
PNP三极管基极要串联电阻,不然Q1导通后,Q3 BC有大电流,三极管烧毁。

网友K:
按照规格书算    3904的耗散功率也就0.2W左右(散热不够)

网友L(2024-04-24):
两个管子的基极各串联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