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RTC时间不动、不准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2-02-28):
ST, tc
硬件:阿波罗STM32F429IGTx开发板
软件:keil5,c语言

一、问题描述
在使用正点原子RTC时间时,遇到以下两个问题:
1.将RTC时间精确到亚秒,打印发现:只有亚秒在动,时,分,秒皆不动。
2.打印出来的亚秒是倒计时,循环的从255到0。

二、问题解决
而我想实现时间正常走动且毫秒能从0-999正计时。经查阅相关资料找到解决方法:

1.时间不走动的原因在于:
为了保障读取时间的一致性,读取日历操作要求先读时分秒然后还得读日期,这样做才为一个完整的操作。所以在读取TIME【时分秒】后,硬件会将当前日历值锁住,直到读取了日期寄存器。否则当你读了TIME而不读DATE的话,再去读TIME时还是原来的值维持不变。

楼主:
解决办法:

  1. HAL_RTC_GetTime(&RTC_Handler,&RTC_TimeStruct,RTC_FORMAT_BIN);
  2. HAL_RTC_GetDate(&RTC_Handler,&RTC_DateStruct,RTC_FORMAT_BIN);

读取时间时,GetTime与GetDate必须都要有!不能只用其中一个,不然时间就会不更新!

楼主:
2.亚秒的问题在于:
我刚开始以为亚秒(subsecond)是毫秒,但是在串口上打印出来发现并不是,它就像一个计数器,从255倒计数到0,如此循环往复。原来stm32中的同步预分频器计数器是一个递减计数器,亚秒是一秒内的同步预分频器计数器中的值。当递减到0时,就会在日历寄存器中增加1s,然后自动重装255,开始下一个周期的递减。

楼主:
解决办法:
对分频值进行更改!例程中默认同步预分频为0XFF,异步预分频为0X7F,这样获得亚毫秒精度为1/256秒。(在rtc.c文件中的u8 RTC_Init(void))

RTC_Handler.Init.AsynchPrediv=0X7F;           //RTC异步分频系数(1~0X7F)
RTC_Handler.Init.SynchPrediv=0XFF;            //RTC同步分频系数(0~7FFF)
想要获得更高精度则需要调整同步/异步预分频值。
我想获得精度约为1毫秒的亚毫秒值,则可以修改同步预分频为0X3FF,异步预分频为0X1F。

RTC_Handler.Init.AsynchPrediv=0X1F;           //RTC异步分频系数(1~0X7F)
RTC_Handler.Init.SynchPrediv=0X3FF;            //RTC同步分频系数(0~7FFF)

楼主:
式子中的PREDIV_S为RTC配置的分频值,我们设置为0X3FF。
式子中的SS为亚秒值,使用RTC_TimeStruct.SubSeconds即可获得。
将值代入公式中得出:
( PREDIV_S - SS ) / ( PREDIV_S + 1 ) * 1000
= (3FF - RTC_TimeStruct.SubSeconds)/( 3FF+ 1 ) * 1000
≈ 1000 - RTC_TimeStruct.SubSeconds*1000/3FF

所以我最后在代码中计算可求出,精准到1毫秒的当前毫秒值。

楼主:
u32 millisecond;
u8 messagetime[20];
HAL_RTC_GetTime(&RTC_Handler,&RTC_TimeStruct,RTC_FORMAT_BIN); //获取当前发送时间
millisecond=1000-((u32)RTC_TimeStruct.SubSeconds*1000/(u32)0x3FF);
sprintf((char*)messagetime,"%02d:%02d:%02d:%d\n",RTC_TimeStruct.Hours,RTC_TimeStruct.Minutes,RTC_TimeStruct.Seconds, millisecond);
HAL_RTC_GetDate(&RTC_Handler,&RTC_DateStruct,RTC_FORMAT_BIN);//获取当前发送日期

楼主:
这样子就获得了当前的时,分,秒,毫秒,串口打印messagetime结果如下:

网友A:
这个不是不准的问题,是需求的问题

网友B(2022-10-07):
误差一点好像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C:
通过指针赋值的方式,来获得B实现的函数功能

网友D:
现实中make_youtiao()这个函数需要处理的数据非常庞大

网友E:
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

网友F(2023-08-01):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C: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G:
时钟越快功耗越大、抗电磁干扰能力越弱

网友G: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H: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I:
B声明的函数名的命名规则很不符合A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