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 SYS SW JTAG配置

楼主(2022-02-28):
TI, ck, ic, CubeMX, ST, mx
STM32调试接口配置
1、在STM32CubeMX 选择下载和调试接口

在STM32CubeMX的SYS选项栏中有SW和JTAG协议选项,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协议,具体配置方法如下图所示。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楼主:
3、配置MDK Debug选项

楼主:
在MDK的Option->Debug选项中选择,下载和调试的接口

楼主:
注意:如果在STM32CubeMX中选择SW协议,MDK 也必须 选择SW协议。JTAG协议配置也同理。否则会造成下载和调试失败。在实际项目中SW协议使用使用的比较多,SW与JTAG相比,速度更快,占用的引脚更少,推荐大家配置成SW协议。

网友A(2023-09-24):
---------------------------
wpsoffice
---------------------------
对话框打开时命令无法执行。单击“确定”,然后关闭对话框再试。
---------------------------
确定
---------------------------

网友B: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C: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D: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E: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F: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G: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H: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B: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