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的RTC掉电不走时(有备用电池供电)

楼主:
问题简述:

实验环境:使用stm32cubemx配置生成了一个RTC的工程,使能了外部时钟LSE,提供了备用电池VBTE。

问题:断开主电源后(备用电池已经安装好了),再次上电读取RTC的值发现,数值为断电前的数值。

楼主(2022-02-28):
问题分析:
断电重启之后,RTC的数据没有丢失,说明后备电池确实在为后备区域提供电源。

RTC供电
根据官方提供的框图,可以看到RTC和LSE掉电后都是通过备用电池供电的。

楼主:
根据官方提供的框图,可以看到RTC和LSE掉电后都是通过备用电池供电的。

按照描述,我配置了外部时钟LSE也提供了外部供电VBTE,那么在系统掉电后,RTC应该继续计时才对。

楼主:
RTC时钟来源

楼主:
回头再看STM32Cubemx发现,时钟树中RTC的时钟来源确实是LSI RC, 原来是自己太粗心,没有选择LSE,略坑呀,改为LSE后再覆盖原来的工程之后问题解决。

时钟树

楼主:
总结:
    1.RTC是个普通32位计数器(F103),1秒累加1次,计满32位的话,大约需要136年,所以不必担心溢出问题。所以常用LINUX时间戳来计算当前时间,即从1970年1月1日0时0分0秒,到当前时间经过了多少秒,从而得到当前的日期和时间。这个涉及到平年和闰年,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
2.RTC的时钟来源有三个,LSI内部RC(默认)、HSE(外部高速时钟)、LSE(外部低速时钟),前两个掉电都停止供电,LSE掉电后可以依靠VBTE供电工作。

楼主:
3.VBTE给LSE、RTC、和后备寄存器,通常可以往后备寄存器里面随便写个值,开机的时候读取一个这个值复位没有,如果VBTE也没电了的话,说明RTC也不会走了,记录的时间也是不对的,这个时候就要从新写入时间了。

网友A(2023-09-24):
---------------------------
wpsoffice
---------------------------
对话框打开时命令无法执行。单击“确定”,然后关闭对话框再试。
---------------------------
确定
---------------------------

网友B: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C: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D:
void sendrgb(unsigned char a2,b2,c2)//单灯子函数
{
        sendbye(b2);
        sendbye(a2);
        sendbye(c2);
}

网友E: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F: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G: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H: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D: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I: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B: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