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VBAT外围电路接法详解--备用电源(纽扣电池)

楼主(2022-02-28):
STM32 VBAT外围电路接法详解

给大家看几块开发板的VBAT外围电路的设计图:

(1)不满足

楼主:
2)符合要求,但不是最佳

楼主:
(3)不满足

楼主:
  (4)不满足

楼主:
最好的设计

楼主:
stm32芯片手册要求:(大体上就这两个要求,具体要求看AN2586供电方案)

(1)如果应用中没有使用外部电池,VBAT必须连接到VDD引脚上。
(2)如果没有外部电池,这个引脚必须和100nF的陶瓷电容一起连接到VDD电源上

(3)在VDD上升阶段(tRSTTEMPO)或者探测到PVD之后,VBAT和VDD之间的电源开关仍会保持连接在

VBAT。在VDD上升阶段,如果VDD在小于tRSTTEMPO的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关于tRSTTEMPO可参考数

据手册中的相关部分),且VDD > VBAT + 0.6V时,电流可能通过VDD和VBAT之间的内部二极管注

入到VBAT。
第一张图:VBAT引脚直接连接电池,直接没有满足stm32参考手册要求(3),间接没有满足(1)(2)。

为什么说是间接没有满足(1)(2)呢,如果这块开发板上面电池没有接那么就会不满足(1)(2)。

第二张图:这个设计更是简单,直接不接电池了,所以这个设计满足stm32芯片手册要求。

第三张图:是通过jp14跳线帽选择用v3.3供电还是用电池供电,假如跳线帽连接1、2,那么就是选择v3.3供电,这样就会不满足(2),假如跳线帽连接2、3,那么就是选择电池供电,这样就参考第一张图的答案。

第四张图:这个设计是分开画的,截图没截全,这个设计和第一张图一样,参考第一张图答案。

第五张图:这个设计比较好,当接电池和有v3.3电源时,就会选择v3.3供电。当接电池和没有v3.3电源时,就会选择电池供电,即3v3掉电后RTC也能照常工作,备用的纽扣电池。当不接电池和有v3.3电源时也会选择v3.3供电。

             这个设计中,D1的设计非常好,当电池供电时,电池不会给整个电路供电。

以上是我总结的,如果有错误请大家指正,我及时更改。

网友A:
这是开发板的原理图的话,直接就放弃吧,别买它家的

网友B:
(3)在VDD上升阶段(tRSTTEMPO)或者探测到PVD之后,VBAT和VDD之间的电源开关仍会保持连接在VBAT。在VDD上升阶段,如果VDD在小于tRSTTEMPO的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关于tRSTTEMPO可参考数据手册中的相关部分),且VDD > VBAT + 0.6V时,电流可能通过VDD和VBAT之间的内部二极管注入到VBAT。

这个要求是在哪个文档上写的,我在AN2586上没找到啊,AN2586上的图,也是VBAT直接接的电池,芯片内部在VDD和VBAT之间是有1个切换开关的,由PDR控制,不需要外部再接二极管了吧?

网友C(2022-10-07):
这是不为了节省成本啊

网友D:
直接查看该脚的IDR位的电平

网友E:
等待该函数执行完成

网友F:
采用多时钟源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G(2023-08-01):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D:
速的印制线或器件与参考接地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H: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E: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I: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F: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J:
HSI、HSE以及PLLCLK经过分频或者倍频作为系统时钟SYSCLK来使用。

网友J: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