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1.44寸TFT液晶屏显示字符、汉字和图片

楼主:
AD, AC, ST
4.1硬件设计

楼主(点评):
要注意一下,NC这个引脚是不需要接线的。 LED:背光控制信号,如果不需要控制时,接电源+3.3V

楼主(2022-02-28):
4.2软件设计
4.2.1编程要点
1、初始化GPIO口来模拟SPI,每个人设置的GPIO口不同,开发板与TFT接线也会不同。之后再设置液晶屏初始化。

2、TFT驱动程序,这里的驱动程序可以参考别人写的,然后自己再加以修改或者补充。驱动程序包括:向TFT写数据,设置TFT显示区域、设置TFT某点的颜色等等,具体的在代码里注释说明。

3、取模,包括文字取模和图片取模。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取模。需要取模软件的可以私信我。
(PS:其实这几个步骤和上一篇**的OLED差不多的啦,只是修(fu)改(zhi)了一下)

楼主:
4.2.2代码说明
1、宏定义Lcd_Driver.h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灰色0 3165 00110 001011 00101
#define GRAY1   0x8410              //灰色1 00000 000000 00000
#define GRAY2   0x4208              //灰色2  1111111111011111

#define LCD_CTRL                     GPIOB                //定义TFT数据端口
#define LCD_LED                GPIO_Pin_9  //MCU_PB9--->>TFT --BL
#define LCD_SCL                GPIO_Pin_10        //PB13--->>TFT --SCL/SCK
#define LCD_SDA                GPIO_Pin_12        //PB15 MOSI--->>TFT --SDA/DIN
#define LCD_RS                 GPIO_Pin_11        //PB11--->>TFT --RS/DC
#define LCD_RST               GPIO_Pin_14        //PB10--->>TFT --RST
#define LCD_CS                GPIO_Pin_13  //MCU_PB11--->>TFT --CS/CE

//#define LCD_CS_SET(x) LCD_CTRL->ODR=(LCD_CTRL->ODR&~LCD_CS)|(x ? LCD_CS:0)
//液晶控制口置1操作语句宏定义

#define        LCD_CS_SET          LCD_CTRL->BSRRL=LCD_CS
#define        LCD_RS_SET          LCD_CTRL->BSRRL=LCD_RS
#define        LCD_SDA_SET          LCD_CTRL->BSRRL=LCD_SDA
#define        LCD_SCL_SET          LCD_CTRL->BSRRL=LCD_SCL
#define        LCD_RST_SET          LCD_CTRL->BSRRL=LCD_RST
#define        LCD_LED_SET          LCD_CTRL->BSRRL=LCD_LED

//液晶控制口置0操作语句宏定义
#define        LCD_CS_CLR          LCD_CTRL->BSRRH=LCD_CS
#define        LCD_RS_CLR          LCD_CTRL->BSRRH=LCD_RS
#define        LCD_SDA_CLR          LCD_CTRL->BSRRH=LCD_SDA
#define        LCD_SCL_CLR          LCD_CTRL->BSRRH=LCD_SCL
#define        LCD_RST_CLR          LCD_CTRL->BSRRH=LCD_RST
#define        LCD_LED_CLR          LCD_CTRL->BSRRH=LCD_LED
#define LCD_DATAOUT(x) LCD_DATA->ODR=x; //数据输出
#define LCD_DATAIN     LCD_DATA->IDR;   //数据输入
#define LCD_WR_DATA(data){\

LCD_RS_SET;\
LCD_CS_CLR;\
LCD_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void LCD_GPIO_Init(void);
void Lcd_WriteIndex(u8 Index);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a);
void Lcd_WriteReg(u8 Index,u8 Data);
u16 Lcd_ReadReg(u8 LCD_Reg);
void Lcd_Reset(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void Lcd_SetXY(u16 x,u16 y);
void Gui_DrawPoint(u16 x,u16 y,u16 Data);
unsigned int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void Lcd_SetRegion(u16 x_start,u16 y_start,u16 x_end,u16 y_end);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16 Data);

楼主:
2、TFT驱动文件Lcd_Driver.c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LCD_Config.h"
#include "delay.h"

//本程序使用的是模拟SPI接口驱动
//可自由更改接口IO配置,使用任意最少4 IO即可完成液晶驱动显示

接口定义在Lcd_Driver.h内定义,请根据接线修改并修改相应IO初始化LCD_GPIO_Init()
#define LCD_CTRL                     GPIOB                //定义TFT数据端口
#define LCD_LED                GPIO_Pin_9  //PB9--->>TFT --BL
#define LCD_RS                 GPIO_Pin_10        //PB11--->>TFT --RS/DC
#define LCD_CS                GPIO_Pin_11  //PB11--->>TFT --CS/CE
#define LCD_RST                     GPIO_Pin_12        //PB10--->>TFT --RST
#define LCD_SCL                GPIO_Pin_13        //PB13--->>TFT --SCL/SCK
#define LCD_SDA                GPIO_Pin_15        //PB15 MOSI--->>TFT --SDA/DIN
*******************************************************************************/

//液晶IO初始化配置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向SPI总线传输一个8位数据
void  SPI_WriteData(u8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LCD_SDA_SET; //输出数据
      else LCD_SDA_CLR;

      LCD_SCL_CLR;
      LCD_SCL_SET;
      Data<<=1;
        }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指令
void Lcd_WriteIndex(u8 Index)
{
   //SPI 写命令时序开始
   LCD_CS_CLR;
   LCD_RS_CLR;
         SPI_WriteData(Index);
   LCD_CS_SET;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Data(Data);
   LCD_CS_SET;
}
//向液晶屏写一个16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16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Data(Data>>8);           //写入高8位数据
         SPI_WriteData(Data);                         //写入低8位数据
   LCD_CS_SET;
}

void Lcd_WriteReg(u8 Index,u8 Data)
{
        Lcd_WriteIndex(Index);
  Lcd_WriteData(Data);
}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RST_CLR;
        delay_ms(100);
        LCD_RST_SET;
        delay_ms(50);
}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Init();
        Lcd_Reset(); //Reset before LCD Init.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Lcd_WriteIndex(0x11);//Sleep exit
        delay_ms (120);

        //ST7735R Frame Rate
        Lcd_WriteIndex(0xB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2);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3);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4); //Column inversion
        Lcd_WriteData(0x07);

        //ST7735R Power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C0);
        Lcd_WriteData(0xA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84);
        Lcd_WriteIndex(0xC1);
        Lcd_WriteData(0xC5);

        Lcd_WriteIndex(0xC2);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C3);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Index(0xC4);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EE);

        Lcd_WriteIndex(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Index(0x36); //MX, MY, RGB mode
        Lcd_WriteData(0xC8);

        //ST7735R Gamma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e0);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a);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8);
        Lcd_WriteData(0x2f);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0);
        Lcd_WriteData(0x22);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23);
        Lcd_WriteData(0x3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e1);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7);
        Lcd_WriteData(0x33);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9);
        Lcd_WriteData(0x2e);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9);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7f);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9f);

        Lcd_WriteIndex(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Index(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3A); //65k mode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Index(0x29);//Display on
}

/*************************************************
函数名:LCD_Set_Region
功能:设置lcd显示区域,在此区域写点数据自动换行
入口参数:xy起点和终点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Region(u16 x_start,u16 y_start,u16 x_end,u16 y_end)
{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start+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end+3);

        Lcd_WriteIndex(0x2c);

}

/*************************************************
函数名:LCD_Set_XY
功能:设置lcd显示起始点
入口参数:xy坐标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XY(u16 x,u16 y)
{
          Lcd_SetRegion(x,y,x,y);
}

/*************************************************
函数名:LCD_DrawPoint
功能:画一个点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Gui_DrawPoint(u16 x,u16 y,u16 Data)
{
        Lcd_SetRegion(x,y,x+1,y+1);
        LCD_WriteData_16Bit(Data);

}

/*****************************************
函数功能:读TFT某一点的颜色
出口参数:color  点颜色值
******************************************/
unsigned int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
  unsigned int Data;
  Lcd_SetXY(x,y);

  //Lcd_ReadData();//丢掉无用字节
  //Data=Lcd_ReadData();
  Lcd_WriteData(Data);
  return Data;
}
/*************************************************
函数名:Lcd_Clear
功能:全屏清屏函数
入口参数:填充颜色COLOR
返回值:无
*************************************************/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nsigned int i,m;
   Lcd_SetRegion(0,0,X_MAX_PIXEL-1,Y_MAX_PIXEL-1);
   Lcd_WriteIndex(0x2C);
   for(i=0;i<X_MAX_PIXEL;i++)
    for(m=0;m<Y_MAX_PIXEL;m++)
    {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

楼主:
3、延时函数文件delay.c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static u8  fac_us=0;//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16 fac_ms=0;//ms延时倍乘数
//初始化延迟函数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HCLK时钟的1/8
//SYSCLK:系统时钟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CTRL&=0xfffffffb;//bit2清空,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fac_us=SYSCLK/8;
        fac_ms=(u16)fac_us*1000;
}
//延时nms
//注意nms的范围
//SysTick->LOAD为24位寄存器,所以,最大延时为:
//nms<=0xffffff*8*1000/SYSCLK
//SYSCLK单位为Hz,nms单位为ms
//对72M条件下,nms<=1864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延时nus
//nus为要延时的us数.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楼主:
4、图像显示驱动文件GUI.c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GUI.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ont.h"
//从ILI93xx读出的数据为GBR格式,而我们写入的时候为RGB格式。
//通过该函数转换
//c:GBR格式的颜色值
//返回值:RGB格式的颜色值
u16 LCD_BGR2RGB(u16 c)
{
  u16  r,g,b,rgb;
  b=(c>>0)&0x1f;
  g=(c>>5)&0x3f;
  r=(c>>11)&0x1f;
  rgb=(b<<11)+(g<<5)+(r<<0);
  return(rgb);

}
void Gui_Circle(u16 X,u16 Y,u16 R,u16 fc)
{//Bresenham算法
    unsigned short  a,b;
    int c;
    a=0;
    b=R;
    c=3-2*R;
    while (a<b)
    {
        Gui_DrawPoint(X+a,Y+b,fc);     //        7
        Gui_DrawPoint(X-a,Y+b,fc);     //        6
        Gui_DrawPoint(X+a,Y-b,fc);     //        2
        Gui_DrawPoint(X-a,Y-b,fc);     //        3
        Gui_DrawPoint(X+b,Y+a,fc);     //        8
        Gui_DrawPoint(X-b,Y+a,fc);     //        5
        Gui_DrawPoint(X+b,Y-a,fc);     //        1
        Gui_DrawPoint(X-b,Y-a,fc);     //        4

        if(c<0) c=c+4*a+6;
        else
        {
            c=c+4*(a-b)+10;
            b-=1;
        }
       a+=1;
    }
    if (a==b)
    {
        Gui_DrawPoint(X+a,Y+b,fc);
        Gui_DrawPoint(X+a,Y+b,fc);
        Gui_DrawPoint(X+a,Y-b,fc);
        Gui_DrawPoint(X-a,Y-b,fc);
        Gui_DrawPoint(X+b,Y+a,fc);
        Gui_DrawPoint(X-b,Y+a,fc);
        Gui_DrawPoint(X+b,Y-a,fc);
        Gui_DrawPoint(X-b,Y-a,fc);
    }

}
//画线函数,使用Bresenham 画线算法
void Gui_DrawLine(u16 x0, u16 y0,u16 x1, u16 y1,u16 Color)
{
int dx,             // difference in x's
    dy,             // difference in y's
    dx2,            // dx,dy * 2
    dy2,
    x_inc,          // amount in pixel space to move during drawing
    y_inc,          // amount in pixel space to move during drawing
    error,          // the discriminant i.e. error i.e. decision variable
    index;          // used for looping

        Lcd_SetXY(x0,y0);
        dx = x1-x0;//计算x距离
        dy = y1-y0;//计算y距离

        if (dx>=0)
        {
                x_inc = 1;
        }
        else
        {
                x_inc = -1;
                dx    = -dx;
        }

        if (dy>=0)
        {
                y_inc = 1;
        }
        else
        {
                y_inc = -1;
                dy    = -dy;
        }

        dx2 = dx << 1;
        dy2 = dy << 1;

        if (dx > dy)//x距离大于y距离,那么每个x轴上只有一个点,每个y轴上有若干个点
        {//且线的点数等于x距离,以x轴递增画点
                // initialize error term
                error = dy2 - dx;

                // draw the line
                for (index=0; index <= dx; index++)//要画的点数不会超过x距离
                {
                        //画点
                        Gui_DrawPoint(x0,y0,Color);

                        // test if error has overflowed
                        if (error >= 0) //是否需要增加y坐标值
                        {
                                error-=dx2;

                                // move to next line
                                y0+=y_inc;//增加y坐标值
                        } // end if error overflowed

                        // adjust the error term
                        error+=dy2;

                        // move to the next pixel
                        x0+=x_inc;//x坐标值每次画点后都递增1
                } // end for
        } // end if |slope| <= 1
        else//y轴大于x轴,则每个y轴上只有一个点,x轴若干个点
        {//以y轴为递增画点
                // initialize error term
                error = dx2 - dy;

                // draw the line
                for (index=0; index <= dy; index++)
                {
                        // set the pixel
                        Gui_DrawPoint(x0,y0,Color);

                        // test if error overflowed
                        if (error >= 0)
                        {
                                error-=dy2;

                                // move to next line
                                x0+=x_inc;
                        } // end if error overflowed

                        // adjust the error term
                        error+=dx2;

                        // move to the next pixel
                        y0+=y_inc;
                } // end for
        } // end else |slope| > 1
}

void Gui_box(u16 x, u16 y, u16 w, u16 h,u16 bc)
{
        Gui_DrawLine(x,y,x+w,y,0xEF7D);
        Gui_DrawLine(x+w-1,y+1,x+w-1,y+1+h,0x2965);
        Gui_DrawLine(x,y+h,x+w,y+h,0x2965);
        Gui_DrawLine(x,y,x,y+h,0xEF7D);
    Gui_DrawLine(x+1,y+1,x+1+w-2,y+1+h-2,bc);
}
void Gui_box2(u16 x,u16 y,u16 w,u16 h, u8 mode)
{
        if (mode==0)        {
                Gui_DrawLine(x,y,x+w,y,0xEF7D);
                Gui_DrawLine(x+w-1,y+1,x+w-1,y+1+h,0x2965);
                Gui_DrawLine(x,y+h,x+w,y+h,0x2965);
                Gui_DrawLine(x,y,x,y+h,0xEF7D);
                }
        if (mode==1)        {
                Gui_DrawLine(x,y,x+w,y,0x2965);
                Gui_DrawLine(x+w-1,y+1,x+w-1,y+1+h,0xEF7D);
                Gui_DrawLine(x,y+h,x+w,y+h,0xEF7D);
                Gui_DrawLine(x,y,x,y+h,0x2965);
        }
        if (mode==2)        {
                Gui_DrawLine(x,y,x+w,y,0xffff);
                Gui_DrawLine(x+w-1,y+1,x+w-1,y+1+h,0xffff);
                Gui_DrawLine(x,y+h,x+w,y+h,0xffff);
                Gui_DrawLine(x,y,x,y+h,0xffff);
        }
}

/**************************************************************************************
功能描述: 在屏幕显示一凸起的按钮框
输    入: u16 x1,y1,x2,y2 按钮框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输    出: 无
**************************************************************************************/
void DisplayButtonDown(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Gui_DrawLine(x1,  y1,  x2,y1, GRAY2);  //H
        Gui_DrawLine(x1+1,y1+1,x2,y1+1, GRAY1);  //H
        Gui_DrawLine(x1,  y1,  x1,y2, GRAY2);  //V
        Gui_DrawLine(x1+1,y1+1,x1+1,y2, GRAY1);  //V
        Gui_DrawLine(x1,  y2,  x2,y2, WHITE);  //H
        Gui_DrawLine(x2,  y1,  x2,y2, WHITE);  //V
}

/**************************************************************************************
功能描述: 在屏幕显示一凹下的按钮框
输    入: u16 x1,y1,x2,y2 按钮框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输    出: 无
**************************************************************************************/
void DisplayButtonUp(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Gui_DrawLine(x1,  y1,  x2,y1, WHITE); //H
        Gui_DrawLine(x1,  y1,  x1,y2, WHITE); //V

        Gui_DrawLine(x1+1,y2-1,x2,y2-1, GRAY1);  //H
        Gui_DrawLine(x1,  y2,  x2,y2, GRAY2);  //H
        Gui_DrawLine(x2-1,y1+1,x2-1,y2, GRAY1);  //V
    Gui_DrawLine(x2  ,y1  ,x2,y2, GRAY2); //V
}

void Gui_DrawFont_GBK16(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k,x0;
        x0=x;

        while(*s)
        {
                if((*s) < 128)
                {
                        k=*s;
                        if (k==13)
                        {
                                x=x0;
                                y+=16;
                        }
                        else
                        {
                                if (k>32) k-=32; else k=0;

                            for(i=0;i<16;i++)
                                for(j=0;j<8;j++)
                                        {
                                            if(asc16[k*16+i]&(0x80>>j))        Gui_DrawPoint(x+j,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y+i,bc);
                                                }
                                        }
                                x+=8;
                        }
                        s++;
                }

                else
                {

                        for (k=0;k<hz16_num;k++)
                        {
                          if ((hz16[k].Index[0]==*(s))&&(hz16[k].Index[1]==*(s+1)))
                          {
                                    for(i=0;i<16;i++)
                                    {
                                                for(j=0;j<8;j++)
                                                        {
                                                            if(hz16[k].Msk[i*2]&(0x80>>j))        Gui_DrawPoint(x+j,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y+i,bc);
                                                                }
                                                        }
                                                for(j=0;j<8;j++)
                                                        {
                                                            if(hz16[k].Msk[i*2+1]&(0x80>>j))        Gui_DrawPoint(x+j+8,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8,y+i,bc);
                                                                }
                                                        }
                                    }
                                }
                          }
                        s+=2;x+=16;
                }

        }
}

void Gui_DrawFont_GBK24(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k;

        while(*s)
        {
                if( *s < 0x80 )
                {
                        k=*s;
                        if (k>32) k-=32; else k=0;

                    for(i=0;i<16;i++)
                        for(j=0;j<8;j++)
                                {
                                    if(asc16[k*16+i]&(0x80>>j))
                                        Gui_DrawPoint(x+j,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y+i,bc);
                                        }
                                }
                        s++;x+=8;
                }
                else
                {

                        for (k=0;k<hz24_num;k++)
                        {
                          if ((hz24[k].Index[0]==*(s))&&(hz24[k].Index[1]==*(s+1)))
                          {
                                    for(i=0;i<24;i++)
                                    {
                                                for(j=0;j<8;j++)
                                                        {
                                                            if(hz24[k].Msk[i*3]&(0x80>>j))
                                                                Gui_DrawPoint(x+j,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y+i,bc);
                                                                }
                                                        }
                                                for(j=0;j<8;j++)
                                                        {
                                                            if(hz24[k].Msk[i*3+1]&(0x80>>j))        Gui_DrawPoint(x+j+8,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8,y+i,bc);
                                                                }
                                                        }
                                                for(j=0;j<8;j++)
                                                        {
                                                            if(hz24[k].Msk[i*3+2]&(0x80>>j))
                                                                Gui_DrawPoint(x+j+16,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16,y+i,bc);
                                                                }
                                                        }
                                    }
                          }
                        }
                        s+=2;x+=24;
                }
        }
}
void Gui_DrawFont_Num32(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16 num)
{
        unsigned char i,j,k,c;
        //lcd_text_any(x+94+i*42,y+34,32,32,0x7E8,0x0,sz32,knum[i]);
//        w=w/8;

    for(i=0;i<32;i++)
        {
                for(j=0;j<4;j++)
                {
                        c=*(sz32+num*32*4+i*4+j);
                        for (k=0;k<8;k++)
                        {

                            if(c&(0x80>>k))        Gui_DrawPoint(x+j*8+k,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8+k,y+i,bc);
                                }
                        }
                }
        }
}

楼主:
5、TFT显示图像文件QDTFT_demo.c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GUI.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icture.h"
#include "QDTFT_demo.h"
unsigned char Num[10]={0,1,2,3,4,5,6,7,8,9};
void Redraw_Mainmenu(void)
{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48,0,BLUE,GRAY0,"CSDN");

//        DisplayButtonUp(15,18,113,28);
        Gui_DrawFont_GBK16(32,20,RED,GRAY0,"AXYZdong");

        DisplayButtonUp(15,38,113,58);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32,40,YELLOW,GRAY0,"文字显示");

        DisplayButtonUp(15,68,113,88);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2,70,BLUE,GRAY0,"Tel:17855525056");

        DisplayButtonUp(15,98,113,118);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0,100,RED,GRAY0,"www.AXYZdong.com");
        delay_ms(1500);
}

void Num_Test(void)
{
        u8 i=0;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32,60,RED,GRAY0,"Num Test");
        delay_ms(1000);
        Lcd_Clear(GRAY0);

        for(i=0;i<10;i++)
        {
        Gui_DrawFont_Num32((i%3)*42,32*(i/3),RED,GRAY0,Num[i+1]);
        delay_ms(100);
        }

}

void Font_Test(void)
{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16,60,BLUE,GRAY0,"文字显示测试");

        delay_ms(1000);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16,20,YELLOW,GRAY0,"全动电子技术");
        Gui_DrawFont_GBK16(16,40,BLUE,GRAY0,"专注液晶批发");
        Gui_DrawFont_GBK16(16,60,RED,GRAY0, "全程技术支持")
        Gui_DrawFont_GBK16(4,100,RED,GRAY0, "www.youdong.com");
        delay_ms(1800);
}

void Color_Test(void)
{
        u8 i=1;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24,60,BLUE,GRAY0,"Color Test");
        delay_ms(200);

        while(i--)
        {
                Lcd_Clear(WHITE);
                Lcd_Clear(BLACK);
                Lcd_Clear(RED);
          Lcd_Clear(GREEN);
          Lcd_Clear(BLUE);
        }
}

//取模方式 水平扫描 从左到右 低位在前
void showimage(const unsigned char *p) //显示40*40 QQ图片
{
          int i,j,k;
        unsigned char picH,picL;
        Lcd_Clear(WHITE); //清屏

        for(k=0;k<3;k++)
        {
                   for(j=0;j<3;j++)
                {
                        Lcd_SetRegion(40*j,40*k,40*j+39,40*k+39);                //坐标设置
                    for(i=0;i<40*40;i++)
                         {
                                 picL=*(p+i*2);        //数据低位在前
                                picH=*(p+i*2+1);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picL);
                         }
                 }
        }
}

//取模方式 水平扫描 从左到右 低位在前
void showphoto(const unsigned char *p) //显示128*128图片
{
          int i;
        unsigned char picH,picL;
//        Lcd_Clear(WHITE); //清屏

        Lcd_SetRegion(0,0,127,127);                //坐标设置
                for(i=0;i<128*128;i++)
         {
                picL=*(p+i*2);        //数据低位在前
                picH=*(p+i*2+1);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picL);
         }
}
void QDTFT_Test_Demo(void)
{
//        Lcd_Init();
        LCD_LED_SET;//通过IO控制背光亮
        Redraw_Mainmenu();//绘制主菜单(部分内容由于分辨率超出物理值可能无法显示)
//        Color_Test();//简单纯色填充
//        Num_Test();//数码管字体
//        Font_Test();//中英文显示
//        showphoto(gImage_Robotmaster);//图片显示示例
//        delay_ms(1200);
//        LCD_LED_CLR;//IO控制背光灭
}

楼主:
6、主函数main.c
//  作    者   : AXYZdong
//  生成日期   : 2020-02-03
//  最近修改   : 2020-03-02
//  功能描述   : TFT SPI接口演示例程(stm32系列)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LED  接PB9
//              SCL  接PB10
//              SDA  接PB12
//              RS   接PB11
//              RST  接PB14
//              CS   接PB13
//              ------------------------------------------------------------

/*Left--Right Pin:VCC GND GND NC NC LED SCL SDA RS RST CS*/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QDTFT_demo.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GUI.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ystem init.
  delay_init(72);   //Delay init.
  Lcd_Init();
  while(1)
  {
        QDTFT_Test_Demo();        //See the test details in QDTFT_Demo.c
  }

}

楼主:
上的代码比较多,如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私信我呢。
上面程序实现的功能我拍了两张图片,可以看看。

楼主:
当然,显示字符、汉字和图片是TFT最最基本的功能,作为一个显示的媒介,如果与其他的器件建立起通信,将其他器件产生的信息在TFT上显示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直观的获取想要的信息。

网友A:
楼主的屏为什么下方有一道紫?

网友B:
可以移植gui吗

网友C:
字符、汉字如何连续输入

网友D:
如何添加汉字库呢

网友E:
TFT触摸功能做过了吗

网友F:
1.44寸TFT驱动芯片是什么

网友G:
这个屏够小啊

网友H:
这个代码太长了。

网友I:
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