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SP8266与STM32通讯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2-02-28):
ESP8266跟STM32通讯。ESP8266经过USB转串口手机发送的数据可以在串口助手里打印出来,STM32的串口和中断程序通过串口助手也可以响应中断,但是把ESP8266接到STM32的串口上,进行串口通讯STM32就不能读取到手机发送的数据。求大神指点,谢谢了

网友A(2022-08-28):
这个可能是你程序处理方面不对吧

网友B:
你可以把STM32方面的程序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C: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呀,不知道为啥你说STM32收不到手机数据

网友D:
你是用ESP8266的STA模式么,还是AP模式

网友E:
正常是需要ESP与手机连接的,然后再让ESPSTM连接

网友F:
你可以用arduino的方式开发ESP,网上有例程的,然后再实现手机与ESPESPSTM连接

网友G:
那不正常么,是手机与esp方面连接你没实现吧

网友H:
建议你可以用AT方式实现数据透传,然后手机就可以了

网友I:
手机其实也需要APP的,你是不是APP没弄成呀

网友J:
网上有demo的,你好好找找看,就比如wifi继电器就类似你说的这种功能

网友K:
使用串口中断了吗

网友L:
配置的esp8266的模式不对吗

网友M:
首先要检查一下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M:
其次要看一下数据流是否相同,STM32是否设置了硬件流?

网友M:
最后看一下双方的电平是否兼容,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就不好找问题了。

网友N:
你是如何判断数据接受完整的

网友O:
先检查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