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CD显示汉字

楼主(2022-02-28):
STM32LCD显示汉字
不能字符串显示,毕竟不是存了字库,只能显示单个汉字,这种需要我们自己去取模,然后存放到数组,基于正点原子的例程改的,要注意的是一个汉字在数组中全部数据是全存在一起的,如下,size=24,一个汉字字节长度为72,size=16,一个汉字字节长度为32,由u8 csize=(size/8+((size%8)?1:0))(size)这个式子给出
const unsigned char hz32[30][7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0,0x07,0x04,0x00,0x19,0x08,0x00,0x71,
0x18,0x00,0x11,0x30,0x00,0x13,0xE7,0xFC,0x1F,0x44,0x88,0x11,0x44,0x88,0x11,0x24,
0x88,0x11,0x3C,0x88,0x01,0x14,0x88,0x01,0x04,0x88,0x1F,0xFC,0x88,0x10,0x24,0x88,
0x10,0x24,0x88,0x10,0x27,0xFE,0x10,0x24,0x0C,0x10,0x20,0x00,0x1F,0xF0,0x00,0x00,
...
},
{undefined
0x00,0x02,0x00,0x0C,0x3F,0xF1,0x24,0x01,0x24,0x21,0x24,0x32,0x3F,0xAA,0xA4,0xA4,
0x64,0xA4,0x24,0xA4,0x3F,0xAA,0x24,0x32,0x24,0x01,0x24,0x01,0x20,0x01,0x00,0x00
/*“度”,2,size =16 */
}
};

楼主:
//显示一个指定大小的汉字
//x,y :汉字的坐标
//index:汉字在数组中的位置
//size:字体大小
//pointcolor:画笔颜色
//backcolor:背景颜色
//mode:0,正常显示,1,叠加显示
void Show_Chinese32(u16 x,u16 y,u16 index,u8 size,u16 pointcolor,u16 backcolor,u8 mode)
{
                u8 temp,t,t1;
        u16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        //一个汉字数据字节数,直接存就可比如size=24一个汉字是{72数据},16是32
                for(t=0;t<csize;t++)
        {
                temp=hz32[index][t];                        //得到点阵数据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Fast_DrawPoint(x,y,pointcolor);
                        else if(mode==0)
                                LCD_Fast_DrawPoint(x,y,backcolor);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楼主:
取模软件是PCtoLCD2002
设置,这里数据记得自己加{}分开每个汉字

网友A:
就是要取模的

网友B(2022-10-07):
一个取模软件搞定

网友C:
函数指针初始化

网友D:
这么简单,那么程序员大概率就要失业了

网友E:
HSI、HSE以及PLLCLK经过分频或者倍频作为系统时钟SYSCLK来使用。

网友F(2022-11-19):
stm32显示连续汉字的间隔太大,如何调整呢?

网友G:
STM32怎么做可以单独把汉字字模和图片数据拷到SD卡里面,然后让TFT液晶显示汉字和图片

网友H:
STM32汉字32*32如何显示成48*48的

网友I:
如何在stm32加载字库呢

网友J:
在LCD上显示的字体为什么反了?

网友K:
想设计stm32,在电脑上输入汉字,通过can口接受并在OLED上显示

网友L:
汉字和英文字符如何混合显示嗯

网友M(2023-02-13):
用一个取模软件

网友N(2023-08-01):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C: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O:
任何外设都需要时钟才能启动